[滑翔机] 关于小号手"火凤凰"电滑

楼主(2005-04-10):
1,怎么把遥控换成SANWA的SABER??
2,这机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
3,大家对这架评价如何??

[ Last edited by 神圣之鹰 on 2005-4-10 at 14:30 ]

网友:
改动的空间不大,可以加两小舵机控制V尾。

楼主:
那怎么换遥控啊

网友(2005-05-26):
不改成舵机的,改标准接收接混控带两个电调

网友:
stccs111  在 2005-5-26 11:23 发表:

不改成舵机的,改标准接收接混控带两个电调

能不能给个示意图?不太理解怎么改。如果要改成CD无刷的行吗?

网友:
这么小的机身,恐装不下这么多东西吧,就算装下了,重量呢。估计改不了.....

网友:
重量应该没问题,只要把原装的镍氢电池换成锂电重量就能节省不少。再不就两个电机改成一个电机。
那个混控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最好有个连线图来看看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样的,只飞了一次撞树后再没飞过,感觉动力偏小,控制单边电机转弯是直往下掉,也想改造好久了。
准备这样改:
1、换单个无刷外转子电机
2、没有混控,所以准备改V型尾翼为普通尾翼,安装副翼
3、改用四通道振华遥控(钱是一方面因素,感情上也是一方面因素),外加一个电子调速器,三个6克微型舵机。

还想听听模友们的建议!

网友:
混控就是V尾混控,两个小电调通过它再接到接收机的动力通道和方向通道,推拉动力时两个电调同步加减速,可实现爬升、平飞和滑翔,拨方向杆时两电调差速就转弯,转弯半径看杆量,转得急掉高度可推动力补偿,飞起来会相当自如,这些东西都可以很小很轻完全搭载得下,不用费力伺候笨重又不可靠的舵系。可惜是凹凸翼型难低头,如果是平凸型一松动力就低头俯冲,加速后再拉起甚至可翻筋斗。

当然,电池要换,买雪园的那种1100mAh的锂聚,两串30元重量和原电差不多,电压高了点180能受得了,再说用的比例遥控就不会老是全动力在飞,没事。够飞二三十分钟的,如果不人贪一次飞很久就买600mAh左右那些,减点重量弥补新设备的增重。

180电机用的小电调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4219,如果让卖家做成一板双通的电调会更合适(如果加上混控电路程就更好了),因为现在变成有两个电调在给接收机供电,不然让卖家去掉一路比较好。

原电机寿命极有限,飞几次后,电机就磨损了,且磨损往往不同步,转速不同飞机老往一边偏,难飞、难调和更加动力不足,如要升级电机可上天马模型,有好的180还有稀土130,应该是华迈的产品,动力强得多!天马声称有370的寿命。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6-16 at 08:40 ]

网友:
改这机无意义,有改装的钱能买架好飞机了。

网友:
没买就别买了,小号手的电滑做得真不如西西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