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450x电池架

楼主(2005-04-10):
450x的机身装亚拓1900mah锂电正好,装vk电池就不行了 用皮筋绑的话很不结实,好几次落地的时候电池掉下来。用炭纤板自制一个!
做好啦~纯手工做的有点糙,没法和用cnc切的比,但算也好用实用了。用螺丝拧在机身上,蛮结实~比较麻烦的是给机身打孔角度太刁钻了,最后灵机一动,把电池架用皮筋绑好对位,然后用一根细铁丝烧红了,呲的一下就烫出一个孔来又快又准。然后用自攻螺丝上紧就ok了!这样一来电池又好绑又牢靠
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多我就拿出去用cnc做一些。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是电路板做的,也不会过重的。

网友:
对了,探讨一下楼主的螺距舵机安装方式,我是与楼主相反的,即舵机盘在左边,摇臂居右,这样比楼主的好处是中立点的时候是垂直的,不对之处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哦 其实正反装那个舵机都无所谓了,怎么装对性能没什么影响,原来我也翻过来装过。但是因为舵机线不够长,如果翻过来装的话就插不到接收机。。。。。。。。。。。。。

网友:
青年在舵机上加了橡胶垫圈吧,感觉攻角控制臂有些变形哦!
加这个东西有作用吗?

楼主:
没变形啊??就是舵机安装架被顶凸出来一点 别的都没事

网友:
油机上的话一定要装橡胶垫
不过电机的震动相对较小
为了保护舵机个人觉得还是装了比较好
尤其是摔机的时候更好点吧
北京青年的手工实在是羡慕呢

网友:
korg  在 2005-4-10 05:59 PM 发表:

对了,探讨一下楼主的螺距舵机安装方式,我是与楼主相反的,即舵机盘在左边,摇臂居右,这样比楼主的好处是中立点的时候是垂直的,不对之处请大家指点一下。

我觉得北京青年安装方法还有一点好处是:虽然中立点舵机拉杆不垂直,但舵机架的受力可能小一点。有得有失。

网友:
我也用电路板做过,不会超重,只是没楼主的美观.因为我用的是超大电池,看图,所以板的长度和宽度比较大.

还有螺丝应该紧固在机架里侧,电池不会顶着.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4-11 at 08:57 ]

网友:
电池不要架,也可以装上去用!做这个好象没多大意义!
有谁能给450做个价廉物美的全封闭外壳,飞起来就会很漂亮!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4-11 at 1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