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RD6000用 ppjoy + smartpropo + 音频线玩G2跳舵的问题!

楼主(2005-04-10):
经过两天的测试调试,终于使RD6000用 ppjoy + smartpropo + 音频线玩G2 成功实现。但目前有以下问题未解决,向高手求解:
1、在进行了各通道 EPA 及 CENTER 的设定之后,已无打到底反跳的现象。但中心点还是有规律的乱跳,跳动幅度为 20% 左右,G2飞行中飞机大约1秒左右全机会乱动一下,包括油门通道。
2、使用录音机录制的波形如下:

好象波形很乱,没有 gxmodel.com 的说明里的波形那么直,是纯粹的方波。

是不是由于波形的问题导致的跳动?能否通过接口电路滤除杂波?(不是用狗)

网友:
换个屏蔽线看看,另外,机箱里面的设备太多了,也会干扰声卡的

网友:
就是线和插头不好所至。花个十多元买个好点的音频线就搞定。

网友(2005-12-29):
请问RD6000音频线DIY的接口接法,谢谢。

网友:
我用的FF6自已做的音频线,开始有FM有2%左右抖动,后换成PCM模式就一点不抖,你试试用PCM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