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小暴龙为什么会打转啊!

楼主(2005-04-10):
求助,我的小暴龙快离地时老打转,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GY感度太低了呢?现在是70%,哎,直升机飞起来可真不容易啊!看别人简单,到自己就晕啊!

网友:
你的中立点是不是没有调好呀。
调中立点用Pizo也就是亚拓的RCE 500有些麻烦。说明书不太准确的。
如果你的配置和我一样建议把感度设定为up:80 down:50,然后在down:50是调机械中立点,然后切到up:80用sub-trim修正锁头中立点。最后就很好飞了。

我看过你的文章,应该机机装得没有问题吧。

我的小暴龙离地是不会乱跑的,倒是会因为地效左右晃动,需要把副翼和升降的EXP调高,飞起来了或者在户外可以把EXP调低些,尤其是飞小航线的时候。(刚刚会一点点,不知道是否会误导你。试试吧!)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10 at 21:59 ]

网友:
你看看陀螺仪的REV是否正确
以及尾舵舵机的REV是否和飞机说明书上标志的一样

网友:
hyf_lj  在 2005-4-10 10:00 PM 发表:

你看看陀螺仪的REV是否正确
以及尾舵舵机的REV是否和飞机说明书上标志的一样

就是,就是,方向如果反了也会打转转的。呵呵!斑竹还是专业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

楼主:
果然是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
如果方向对了还是转,看看延迟量,延迟量太大陀螺也难起作用的,我就试过,调到0就可以了

网友:
陀螺仪延迟尽量不要调整的太底
毕竟微型舵机不是数码舵机
太底对舵机的损伤很大
只要调整到可以稳定起飞
飞机尾舵灵活就可以了
一般GY401我们都是放在25-30左右的

网友:
楼主是上海的顺德人还是顺德的上海人?

网友:
什么是延迟量,在FF9C上有调整的吗?是不是在感度菜单下面的那项呢?

网友:
延时量是在陀螺仪上调整的
现在代表性的是FUTABA GY401
他是指陀螺仪发送给舵机修正信号时
给于一定的延时

网友:
那商城上买的Pizro上不知道是否有呢?
这么酷的功能,没有就只能用傻瓜功能设定了。呵呵!!

楼主:
korg  在 2005-4-11 10:11 AM 发表:

楼主是上海的顺德人还是顺德的上海人?

我是住在顺德的上海人,我在这里安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