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容量的锂聚作为发射机电源可行,FF9费电问题得到解决。

楼主(2005-04-10):
我手头有一块11.1v 1950mah的锂聚飞T-REX 450不行了。想用来给FF9C Super供电不知道是否可行。我看FF9说明书说原装电池组是9.6v 700mah,如果用这块电池会不会不匹配呢?
另外,我观察充好点的FF9电压指示是11v多,应该可以用吧。

按飞向批晒上得提示做一个稳压电路就可以了。

图见25楼。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12 at 13:59 ]

网友:
没试过
不过发射机的电池还是用原装的比较好
毕竟这个东东有问题
你的飞机就GAME OVER了

楼主:
哦!!
老是要充电很费事,也不知道配多一块发射机电池要多少银子,和哪里有卖?

网友:
可别这样!一块电池没几个钱 一个ff9多少银子啊?!
gaonel就试过用旧锂电带rd6000结果烧了!
老高不介意我说出你这段历史吧?

网友:
做你的FF9真难受!这么好的设备居然用坏了的电池!!!?

网友:
原装的接收机一般是250-300之间一块
你可以问问各地的模型店
应该都可以直接配到的

网友:
3cell锂电池充满了有12.6伏,会烧掉发射机的,加个降压电路就可以用~

网友:
dmagic1  在 2005-4-10 10:59 PM 发表:

3cell锂电池充满了有12.6伏,会烧掉发射机的,加个降压电路就可以用~

7812可以吗?

楼主:
挨砖头了,呵呵!!
谢谢大家的提醒,我放弃这个念头了。一定要好好爱惜我的FF9才行,但我的废锂电就没有用了。

网友:
废锂电玩固定翼不错!我用来飞翼龙。

网友:
对没错,可以换容量大点的电池,GP的2200豪安的,顶700豪安的3倍。这样电池上面支持国产,反对日货

网友:
休斯300  在 2005-4-10 11:14 PM 发表:

7812可以吗?

7812输出12V太高了,可以用7809稳压到9V就可以用了。哈哈!非常简单啊!
用了锂电池后发射机的重量可以轻很多啊!支持DIY!等我改好了发个贴出来。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1 at 09:00 ]

网友:
好像充电的5号电池8节组一起应该是9。6伏吧。充电满后电压还要高(大概有15v左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iceman  在 2005-4-11 08:58 AM 发表:

7812输出12V太高了,可以用7809稳压到9V就可以用了。哈哈!非常简单啊!
用了锂电池后发射机的重量可以轻很多啊!支持DIY!等我改好了发个贴出来。

发射机内部有没有保护?
有一次用3个理聚在FF6上玩一天,也没事
结束后电压都有12.1V

网友:
hyx6688  在 2005-4-11 09:21 AM 发表:

好像充电的5号电池8节组一起应该是9。6伏吧。充电满后电压还要高(大概有15v左右)。不知道行不行。

8节能充到15V
厉害

楼主:
多谢dmagicl的指点,看来我还是可以试试看。一个月不用充电的效果的确诱惑人呀。

5iMX论坛为何上不了图了,我本想把适配电路图贴上来让大伙看看。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11 at 11:26 ]

网友:
查了一下,发现7809功耗太大了,改用SHARP 的PQ30RV11 低电压损耗(最大0.5V)可调稳压集成电路,这个应该好多了。可是锂电池难找啊!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2 at 09:10 ]

楼主:
iceman我按飞行批撒上的说法做了一个可以做16v 至 10.9v范围内输出稳定的9.6v。论坛上的电阻配置需要调整一下。锂电其实不难找,等你飞得快不行了就有了。呵呵!!

网友:
iceman  在 2005-4-11 08:12 PM 发表:

查了一下,发现7809功耗太大了,改用SHARP 的PQ30RV11 低电压差(最大0.5V)可调稳压集成电路,这个应该好多了。可是锂电池难找啊!

用小的电池并联再串联来用吗

网友:
szc  在 2005-4-11 10:48 PM 发表:

用小的电池并联再串联来用吗

手机电池好像可以用,容量大的锂电池体积过大放不下电池仓,不过手机电池容量也太小了,8块电池并联再串联也只有1600mAh的容量。哎,不过瘾,我现在改用GP1300镍氢电池,现在遥控器使用的时间长多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2 at 08:43 ]

网友:
daka  在 2005-4-11 09:33 PM 发表:

iceman我按飞行批撒上的说法做了一个可以做16v 至 10.9v范围内输出稳定的9.6v。论坛上的电阻配置需要调整一下。锂电其实不难找,等你飞得快不行了就有了。呵呵!!

那个IC损耗很大,不建议使用啊。

网友:
我用9X,使用8节2000mah GP,爽的不得了,总是很少充电.

还有上边朋友所诉有误,1.2V充电池充满电后比较稳定的电压是1.38V,所以8节充满大概是11V.

网友A:
休斯300  在 2005-4-11 09:23 AM 发表:

8节能充到15V
厉害

好像差不多15v了。我用的1600毫安的8节。充电厚就差不多块15v了。

楼主:
iceman  在 2005-4-12 08:46 发表:

那个IC损耗很大,不建议使用啊。

谢谢提醒,我在飞行批萨上也看到类似的报道。但已经买了先试试用用再说,有数据了再报告给大家。

下面是做好的半成品。这块锂电刚刚好放下。而且还留了放降压器的空间。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12 at 13:50 ]

网友:
记得要将降压器放在电源开关后面的电路,否则关机后都要耗电啊!另外那个2K的电阻用3K精密微调电阻比较好,可以自己调节输出电压,调好后用螺丝胶(指甲油)固定就可以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2 at 16:48 ]

网友:
用大容量的NiH电池就可以了,2000MHA左右的很多,没必要这么麻烦用锂电,还要做电路板,电量也没有NiH的大。

楼主:
我已经弄好了,正在做长时间测试。

实测情况如下:
1、空载时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电流
11.1v           9.5v            3.7ma
9.8v            8.4v            3.2ma

2、负载时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电流
11.1v          9.5v            203ma

不太想开后盖所以就接到开关前面了,Futaba 原来的设计也是如此的。而且接模拟器时好像不用拨动开关,系统就可以上电,我根据它把电池接到开关前面的原因就是如此了。

刚刚做测试,带高频头连续1小时没有任何压降,一直是9.5v。担心高频包弄坏了,关机拿调,现在跑到1小时42分钟了,电压正常。我打算不关机测一晚看看如何?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13 at 00:13 ]

楼主:
一晚没有关机,早上一看居然9.5v纹丝不动。看来我的报废锂电又焕发新生了。

网友:
看看没有高频包需要的电流是多少?应该不需要203ma,否则你的锂电差不多要挂了

网友:
daka  在 2005-4-13 08:44 AM 发表:

一晚没有关机,早上一看居然9.5v纹丝不动。看来我的报废锂电又焕发新生了。

用FF9一晚不关机来测试这块“废锂电”啊,老大,小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啊
老大,无论如何,记得把天线拉长再测试啊。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我把高频包拿调了。

网友:
高频头拿掉实际上发射电流就小很多了

楼主:
没有高频头电流大概50ma也不小哦

刚刚飞了一组电池,电压依然为9.5v真得太爽了。现在玩模拟器,过会儿再飞一组电池。加紧练习,争取五一前能飞稳定航线。

网友:
买几个大容量的镍氢电池串一下,好用多了。又安全。

楼主:
我现在用锂电和降压器可以方便的装入FF9中,遥控器也很轻。
其实一共也就花了5元钱就能搞定,干嘛要去买其它电池组呢。
玩小暴龙会弄坏不少电池组的,这样废物利用不是挺好的吗?嗯,或许大伙有其它偏好,各人喜欢就好了。

网友(2005-12-11):
用锂电池的话整机就太轻了,手感不好,我还是喜欢重点的好

网友:
8X三洋2500电池+电池盒,非常好用哦,充满电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差不多15v了。我用的1600毫安的8节。充电厚就差不多块15v了。

什么鸟电池啊1.5V*8=12V```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吧?``````那玩意儿没电了就会测高电压的我的也是这样````````去换块9V方电吧```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

不就换个电池仓,使用8节串联的电池盒,装个GP2000MH的电池,永远不会怕没电。

网友:
电池仓我也用,不过最方便的方法是去电子配套市场定做一个电池组,很便宜,2200MH的8节镍氢只花了80多。

网友:
佩服佩服....

不过有这个必要吗?折腾自己....

网友B:
没必要吧,

我在FF9用过酷眩版二代锂电,可以直接用的,面板最高显示12。9V,夏天的时候高频头有点热,关键是锂电的容量并不比镍氢2200MAH大多少,要是追求长时间的话,不如在腰间外挂一个3000MAH的八节镍镉电池组或是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FF9用过酷眩版二代锂电,可以直接用的,面板最高显示12。9V,夏天的时候高频头有点热,关键是锂电的容量并不比镍氢2200MAH大多少,要是追求长时间的话,不如在腰间外挂一个3000MAH的八节镍镉电池组或是更大的 ...

网友:
我就是只接用的三个里电,12.6V发射机能用

楼主:
我刚刚入门时玩的帖子也给翻出来了。
呵呵!!谢谢各位抬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