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open求教

楼主(2005-04-11):
4VF接收机上的晶体要是插反了回怎样??对设备有危害吗?还有就是接收机与
舵机
的线接反了会怎样??对设备有危害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晶体没有正反,随便插。舵机的插头有防呆倒角,反了插不进去。

网友B:
4VF晶体无反正!舵机插反~~~~~~~~~~应该不会坏!你再正插试一下儿不就行了!(我也插反过,没坏!!!)

网友C:
晶体反了不要紧的.线接反了就全反了.这样合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