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电机能用在ZM400上边吗?

楼主(2005-04-11):
CD电机能用在ZM400上边吗 我今天拆了一个CD无刷点机发现这个电机直径只有380那样大
高度只有380的 1/4 晕这样的东西改好以后功率够不

网友:
估计多CD定子叠加是CD电机可以带动400电直。
近日正准备把辉盛的外转子电机,改动一下用在400电直上。

网友:
转速  在 2005-4-12 07:37 PM 发表:

估计多CD定子叠加是CD电机可以带动400电直。
近日正准备把辉盛的外转子电机,改动一下用在400电直上。

怎么样改动??

网友:
外转子的轴从后面改出来,再重新绕线,提高KV值。

网友:
今天试了,外转子电机拆掉线,用0.33双线并绕15T,三角型接法,空载试机,不咳。
用在35#上面,用14T的齿轮。160克的1100MA8.4V氢电,最高只能离地40厘米。可能是太池太重,电压也太低。等过几天买了电池再试。

网友:
转速  在 2005-4-15 07:43 PM 发表:

今天试了,外转子电机拆掉线,用0.33双线并绕15T,三角型接法,空载试机,不咳。
用在35#上面,用14T的齿轮。160克的1100MA8.4V氢电,最高只能离地40厘米。可能是太池太重,电压也太低。等过几天买了电池再试。

等你试的结果。我的35号订了。

网友:
转速  在 2005-4-15 07:43 PM 发表:

今天试了,外转子电机拆掉线,用0.33双线并绕15T,三角型接法,空载试机,不咳。
用在35#上面,用14T的齿轮。160克的1100MA8.4V氢电,最高只能离地40厘米。可能是太池太重,电压也太低。等过几天买了电池再试。

我也是这么改的,但我没有换线圈,用在ECO8上试过,动力不是很足。

网友:
用0.33双线并绕15T,三角型接法,感觉KV值提高了不少,如果原来是KV1500的话,现在感觉大约有KV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