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飞翼龙

楼主(2005-04-11):
近日成都天气变化异常,周5都还好好的,周6天气就变冷了。
早晨11:00起床,看看外面地面已经干了(周5晚下了雨),天上风轻云谈,有几只风筝。
忧郁了半小时后,给翼龙的电池充上了电。用的300mah的电流充,下午3点40左右,带上翼龙出门去飞了~~
到了场地一看~~天上全是风筝,所幸放风筝的人都离我较远,我琢磨着就不飞那么高了。此时天气再次变化,南风吹得呼呼呼地~~想着有模友以前风天飞丢火鸟,有些怕怕。但是好不容易有个周末,电池又充好了,又没有下雨,不飞就回去太不甘心了,壮了壮胆,还是起飞,由于风大,翼龙地面滑跑不到5米就起来了,由于升舵太猛,瞬间吹翻了180度,对着我就飞过来(此时心里一凉,完了~松了所有的舵,也收了油门)那知道翼龙还挺稳(可能是机翼有上反的原因),左右摇了两下就顺风平飞,我立即补油拉升舵,成功飞起来了(这时已为后面坠机埋下了隐患)。
飞起爬到高度之后,收油门,开始准备滑翔。发现风确实太大,翼龙已经没有办法顶风飞行了,加上我出门时只穿了件衬衣,冷得我直抖。决定降下来回去了~~
由于附近哟风筝,于是开始反复的顶风加油,顺风收油,盘旋降落,最后离地面还有8米左右,再次吹翻,这次相当于一个超级正筋斗,随后,翻到上风位置,失速,尾巴朝下,坠机。
跑到出事地点一看,垂尾已经变成水平尾翼了,垂尾舵脚的夹头蹦断了,机头磨花,机身杆松动(我买回来就上了AB胶的),机翼下方全是被地面枯枝划的口子。电池最外面的一节摔凹了。
所幸的是舵机和接收都还ok~~~
下次再这么大风不敢了~~~

网友:
呵呵,用翼龙玩出眼镜蛇了吧?

网友:
我飞我的小鸦,每次撞得比价厉害得时候电池都会跳出来

网友:
小涛  在 2005-4-11 09:52 AM 发表:

近日成都天气变化异常,周5都还好好的,周6天气就变冷了。
早晨11:00起床,看看外面地面已经干了(周5晚下了雨),天上风轻云谈,有几只风筝。
忧郁了半小时后,给翼龙的电池充上了电。用的300mah的电流充,下 ...

翼龙逆风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垂直降落啊,不过一不小心机头没有对准风向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吹翻了
我的电池最外面一节也完蛋了:(

网友:
无刷无刷,我准备用哪次团购的外转子无刷驱个7*3的马刀桨
用7.4的锂电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7*3的绑两个吧,我用7*6,7.4v感觉很猛

网友:
大风天气飞翼龙,以后真的是要忍住啊!我也因为这吃了不少亏啊,昨天晚上还在修呢!

网友:
bs98136  在 2005-4-11 12:23 PM 发表:

大风天气飞翼龙,以后真的是要忍住啊!我也因为这吃了不少亏啊,昨天晚上还在修呢!

不是吧,你这是咋了?

网友:
全动力撞墙了啊!还好只是机身瘪了点,已经修好,风不大的时候测试维修效果!呵呵!

网友:
要想风小,起大早。一般清晨日出两小时内风较小。8、9点钟去飞,风变大时也飞完回家了。风大时勉强飞,要冒风险。我喜欢飞的感觉,不喜欢老修哩,于是要尽量克服风大冒险去飞的欲望。

网友:
老大,你真牛,我的40油动飞机都不敢大风飞,我的教练是国家选手,都是在我一再请求下才替我飞的,还是侧滑带动力着陆

网友:
别叹气咯,风小一点接着飞~~~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2 11:40 PM 发表:

老大,你真牛,我的40油动飞机都不敢大风飞,我的教练是国家选手,都是在我一再请求下才替我飞的,还是侧滑带动力着陆

翼龙和这个不一样,控制的好,完全可以安全降落

网友:
如果动力不如阻力大,怎么逆风着陆?~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3 07:16 PM 发表:

如果动力不如阻力大,怎么逆风着陆?~

别忘了你还有重力可以使用,调整升降舵,让机翼的迎角慢慢变小,当升力小于重力的时候,飞机自然就落下来了,如果风太大,你可能要倒着降落,也就是向机尾方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