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能否用11.1V锂电

楼主(2005-04-11):
请问老大E-SKY室内版能否用11.1V锂电,会不会烧了4合1控制器(如果烧的话那开销就大了)谢谢!

网友:
是E-SKY 3D的话就可以

其他版本我还不知道

楼主:
谢谢,答复.我玩的是E-SKY INDOOR.吃不准能不能用

网友:
恩,因为要飞3D才用11.1V的电源

飞2D的话应该就不能用了

网友(2005-06-14):
mochi1029  在 2005-4-19 06:07 PM 发表:

恩,因为要飞3D才用11.1V的电源

飞2D的话应该就不能用了

我用的就是11.1V的锂电飞四通的ESKY!
很好飞!!!
而且厂方也证实了11.1V的锂电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E-SKY没用11.1V四合一已经坏了,现在用双电调,现在倒肯定能用11.1V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