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飞翔鸟Ka-50共轴双桨电动直升机玩怎么样?

楼主(2005-04-11):
(无正文)

网友:
我的几好飞,稳定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共轴小子,K50能把接收机换掉吗?我想用手头好一点的遥控器飞它。
还有电机是否可以用130级的无刷呢?能换大些的木桨吗?
改个超强的版本爽飞。

网友:
5iMX近期会有不带发射机且兼容其它发射机的K50上架,以后就可以用FF9遥控KA50了!
无刷马达需要专门的无刷调整器,现在还不能装到KA50上。

网友:
改无刷是可以改,那样的话要一个四通接收+V型混控+加PG03+二个B20无刷和二个无刷调速成本很高,加上我们马上出的泡沫浆飞行时间会很长,

网友:
dfly  在 2005-4-12 10:44 AM 发表:

5iMX近期会有不带发射机且兼容其它发射机的K50上架,以后就可以用FF9遥控KA50了!
无刷马达需要专门的无刷调整器,现在还不能装到KA50上。

不错哦 到时候搞一个在家飞一定很爽~正好手里还有一堆pg03、有刷电调什么的 可以用上了~~

网友:
期待空机的出现,到时候打造一个超级K50爽。
我的JABO已经不飞了,想把上面的无刷电机和凤凰10A电调弄下来爽。
用泡沫桨应该感觉不错,如果出木桨或碳纤桨就更好了,反正是改,就弄到极致。
想着都觉得过瘾。桨大一点,可以在户外小凤下玩了。

楼主(2006-03-23):
飞翔鸟怎么样???

网友:
很好飞,s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