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么漂浮不定?

楼主(2005-04-11):
450飞到现在,开始漂浮不定,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前就是后,很难控制!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十子盘间隙太大该报废了?大家遇到此类情况吗?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舵机
个人感觉是舵机的问题
舵机回中位不准就会这样的

网友:
恩,估计是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十字盘,连杆头,等等地方都可能出现虚位了~

网友:
亚拓的金属件材料太软

网友:
楼主悬停高度会不会太矮了。我的飞行感觉是飞稍微高点就很稳当了,而且换成木桨也安定很多。

楼主:
原来能很稳定的旋停的.所以,上面各位说的,也许是舵机回中不准和虚位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没错!新舵机的时候就很稳 过了一段舵机老化了就这德行
各人感觉450x的升降和螺距舵机应该用3003这类 虽说重了点 但是。。。。。。。

网友:
那GWS Nero F/BB是不是会好些呢?很多模友推荐这个舵机。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11 09:54 PM 发表:

没错!新舵机的时候就很稳 过了一段舵机老化了就这德行
各人感觉450x的升降和螺距舵机应该用3003这类 虽说重了点 但是。。。。。。。

3003怎么装在450上呢?

网友:
450X的舵机建议用GWS +HP/BB或FUTABA 3108舵机
我们上海这里使用下来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说

网友:
hyf_lj斑竹 Futaba 3108哪里能买到?

网友:
我们是请飞龙宝代定的死贵

网友:
170一个 我订了3个510园 贵啊!!!

网友:
那还是用GWS +HP/BB练习算了,等手熟悉了再吐血换了。

网友:
Hyun  在 2005-4-11 20:14 发表:

450飞到现在,开始漂浮不定,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前就是后,很难控制!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十子盘间隙太大该报废了?大家遇到此类情况吗?

1.連桿頭過鬆產生間隙所導致,在沒接上電源的情況下用手前後左右輕搖十字盤,正常是緊緊的,如會晃動,就一一檢視晃動源頭,更換連桿求頭夾既可改善
2.如會左前右後是A臂求頭夾過鬆或升降伺服器擺臂間隙過大所造成
3.向位器差銷沒有平行也會有操控不准的現象

楼主:
3.向位器差銷沒有平行也會有操控不准的現象
楼主,请问这个相位器插销在哪里?

网友:
主旋翼固定座下方的兩根小鐵條,在主軸上方的兩側

网友:
我的新机也飘忽不定啊,我的手都忙不过来了,看样子GWS的舵机实在不怎么样,只有换亚拓的试试,听机械鸟大说不错啊!

网友:
lijin120518  在 2005-4-11 09:05 PM 发表:

亚拓的金属件材料太软

同意,亚托原装的金属件材质我太好,例如十字盘很快就出现虚位了

网友:
我使用下来的感觉很不错的呀
他们的金属件精度高
好象目前为止我们上海这里的飞机还没有出现过金属件磨损的情况
包括一天飞将近20个起落的朋友

网友A:
新机机得朋友应该多把功夫放到调整和适应上,不应该老是怀疑设备如何不行。
我们做交换机系统时也曾经老是怀疑DSP片片和CPU不稳定,结果是程序有个藏得很深得Bug。别着急下结论,多试试,多测测,有功夫做几组测试报告,对比数据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