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问题。

楼主(2005-04-11):
我刚才看到蚂蚁那里有一套便宜的3D套材,两套机身才98块,我想买来装上我的370减速+1047桨可以吗?我是初学者控制这飞机难吗?因为我只是想用来玩普通的升降飞行,不玩特技更不吊机,会不会比翼龙 运动机难控制呢?

网友:
呵呵!初学者就玩3D机!凶多吉少啦!!

楼主:
我只是看到机身便宜想到摔了不贵。。不并不是想玩3D,只要普通的升降飞行就可以了。。既然3D动作那么复杂都可以飞我想普通的飞行应该好控制吧?

网友:
hzku  在 2005-4-11 10:54 PM 发表:

我只是看到机身便宜想到摔了不贵。。不并不是想玩3D,只要普通的升降飞行就可以了。。既然3D动作那么复杂都可以飞我想普通的飞行应该好控制吧?

施主,回头是岸啊,前面的mingji老大是高手,再加上我这个玩3D的菜鸟,我可以告诉你10000%个别选择3D做入门机,你会摔得很惨的。我们都是过来人,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3D机由于各个活动面大,所以能做出很多失速动作来,而正因为活动面大,所以操纵起来特难控制,你不习惯的话,起飞不到5秒就会炸机。因为太灵敏了!你没有听说过,玩3D的都是高手吗?高手玩的东西,当然不是入门的东西啊......楼主三思......损失的将会是你的信心跟钱财......

网友:
不要买啊!我上过当了。不好飞

楼主:
啊?那我选什么机比较适合呢?我有翼龙运动机,很多人说翼龙好飞可能是说三通的吧?四通我觉得不太容易飞,因为副翼比较难调整,我经常打舵过量失速坠机,机身也换了一个了。。哎………………

网友:
hzku  在 2005-4-12 12:53 AM 发表:

啊?那我选什么机比较适合呢?我有翼龙运动机,很多人说翼龙好飞可能是说三通的吧?四通我觉得不太容易飞,因为副翼比较难调整,我经常打舵过量失速坠机,机身也换了一个了。。哎………………

你首先非好翼龙再算,翼龙已经是最好的入门机了,如果翼龙都飞不好,其他不就更不好飞吗?不怕的,多点练习,如果有G2最好在G2练习,这样你就不会打错舵了。希望你重拾信心,把你的翼龙机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