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转速和螺距配合飞不起

楼主(2005-04-11):
今天手头有一个转速器,测量小包龙选听转速,发现转速在1600左右,螺距6-7度左右,机机无法起飞.正常的转速在1600左右就可以选停了?我用的400LF+15T,10C放电电池

网友:
有意思,密切关注gaonel的测试报告。
我刚买的转速计还没有用上,改天我也量量看。

网友:
还没搞好?哪天试试我的依路达炭纤大桨 不错好用

网友:
1600是可以飞起来的,另外也要注意转速表的数值要除以2啊!

网友:
gaonel  在 2005-4-11 23:47 发表:

今天手头有一个转速器,测量小包龙选听转速,发现转速在1600左右,螺距6-7度左右,机机无法起飞.正常的转速在1600左右就可以选停了?我用的400LF+15T,10C放电电池

1.油門搖桿在中間位置螺鉅是否為0度,如果不是!那就表示螺鉅太大或太小
2.發射器的油門/螺鉅曲線的設定為何?

楼主:
newer  在 2005-4-12 02:38 AM 发表:

1600是可以飞起来的,另外也要注意转速表的数值要除以2啊!

我是把一个将贴了黑胶布,一个贴了白胶布,测量的数据。应该就不用除2了吧?

楼主:
我现在的遥控器行程和电调不匹配,在ATV里最低点要调到50,油门推杆最低点行程才能和电调的最低点行程一致,ATV最高点设到95,电调最高点行程和遥感最高点行程一致。因此,我调油门曲线时已经乱了,油门曲线65%,螺距6度,根本飞不起来。所以只能从转速上考虑,不管油门曲线了,先调理想的好转速1700左右(旋停转速),在调好PITCH6度,就应该这样了,也只能这样了。今天回家我在自己测量最高转速。可是我怎么觉得400LF搭配15T的最高转速也就1800左右。总觉得转速不够。不知为什么。

网友:
没那么复杂!肯定是有双浆!楼主检查看!一般情况下,飞不起来的原因都是有双浆现象!什么转速表\旋停电流表都是多余的东西.厂家生产很精密,只要调好,肯定能飞起来!我也是新手,新买来,只要照说明书组装好,一推油门都能飞起来!飞得好坏,那就是技术问题了!

楼主:
老哥,你是说我技术有问题了?呀呀呀。。。
我现在关键是被我的电调搞晕了,如果是遥控器原厂默认值,油门要推到15%才能启动,到85%,电调灯亮起表示已全油门。你说这玩意怎么搞?后来调ATV,结构油门推杆最低点、最高点位置和电调的最低最高点位置一致了,可是油门曲线调到60%的时候,电机出力或者转速肯定没到正常范围,转速最多1000转。我已经晕了

网友:
别理解错误,我没说你技术有问题!
你用什么电调!

楼主:
黑黑,开玩笑呢。我用的还是凤凰点跳呢

网友:
油門搖桿在中間位置螺鉅為0度,是正規的
這時一般飛行的螺鉅曲線第一點為40%(螺鉅約-2度),最後一點為100%(螺鉅約+10度),由第一點至最後一點設定成一個拋覆線,中點大致是70%左右(螺鉅約5~6度)既可停懸
油門曲線第一點為0%,最後一點為100%,中點大致是70%左右設定成一個拋覆線,但因初學者動作較大不夠細膩,所以也可設定成一個S行曲線,才不至於收放油門時升降動作太大導致摔機

楼主:
老大,这上面你讲得没错,我也知道。我的问题不是设置问题,而是油门70%的位置,可能并不能达到全速的70%。

网友:
如果螺鉅和油門沒有問題,那問題可能出在電池衰退或是傳動干涉導致影響動力減弱

楼主:
找时间测一下旋停电流

网友:
还是配亚拓原厂的电调吧
亚拓原厂的电调还是不错用的哦

网友:
还是以电流大小为准吧,6-7A左右是悬停电流,以此来调整油门和PITCH大小。

gaonel  在 2005-4-12 12:06 PM 发表:

找时间测一下旋停电流

楼主:
那倒是,没有钩表,只有万能表,凑合来吧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油门在68%左右时,大桨转速1700.这时螺距为5还是6好?是不是悬停螺距不要超过6度?

网友:
停悬螺距我的是调整在6度

网友A:
我的螺距是5.8度,这个指不太准,亚拓螺距规精度不够那么高。我是通过设定的最大螺距值-10度 至 10度,内插计算出来的。旋停电流为6.6A。转速还没有测,一个人测转速很不方便。

网友B:
转速你可以记住旋停油门点,然后把机机固定住,推油门到旋停点,测量实际值。

网友B:
昨天飞了一圈,油门位置大概70%,螺距6度,VK1600豪安,旋停时间10分30秒。而且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带了机头罩,电池和无刷都很烫,大概在70-80度,但是摘了机头罩电池和电机温度都要相对降低10度多,看来散热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