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推力线到底应该怎样?

楼主(2005-04-12):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郁闷,我做不出来几度之内的精度

网友B:
直驱的话关系不大,我都推力线都是零度,只要重心调好,超级容易飞

网友C:
调好重心,还有就是初学飞行的朋友请把升降舵调到上15度左右。稳定的飞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再就是适当加大垂直安定面的面积,也可以起到加强平飞安定性的作用。
[ Last edited by 易飞模型 on 2005-4-12 at 2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