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电动双发运输机,动力怎么配置?

楼主(2005-04-12):
机长900,翼展950,空机重108克,请高手推荐动力配置。
谢谢!

网友:
手工不错啊。带下反角?

网友:
厉害哦~
好像现在都很流行用泡沫做机机哦~

楼主:
LongSword  在 2005-4-12 11:27 发表:

手工不错啊。带下反角?

平凸翼型,粘的时候下面是平的,看起来有一点下反角,等胶干了再看真的带下反角了。唉不是我的本意。

网友:
带下反会很难飞。
机翼上面平直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定要有副翼。

动力可能要参考一下玩具飞机了,双280直驱?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4-12 12:21 发表:

带下反会很难飞。
机翼上面平直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定要有副翼。

动力可能要参考一下玩具飞机了,双280直驱?

副翼还没切呢,280+浆多少钱,比370咋样。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4-12 12:21 PM 发表:

带下反会很难飞。
机翼上面平直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定要有副翼。

动力可能要参考一下玩具飞机了,双280直驱?

差不多!
看你要求什么性能了,是觉得双370也差不多

网友:
370更重转速吧?直驱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4-12 12:35 发表:

差不多!
看你要求什么性能了,是觉得双370也差不多

要求不高,也不用它飞3D,操控性好点就行,找找象真机的感觉。
以前用KT板做的P-51起飞了基本上花样着路。

[ Last edited by dafangli2002 on 2005-4-12 at 12:42 ]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4-12 12:37 发表:

370更重转速吧?直驱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谢谢猫!找两个280试试

网友:
要找真机的感觉,建议速度不要弄的太快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4-12 12:53 发表:

要找真机的感觉,建议速度不要弄的太快

现在只有一个内转子无刷,拉力约500g,飞KT双翼机(全重370g)。
以后还想做大的电动飞机,1200-1500翼展的,配置动力设备想大一点。

网友:
呵呵,怎么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我也想做大的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4-12 14:42 发表:

呵呵,怎么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我也想做大的

豆芽先生想做多大的?

网友:
我想做2米的飞翼,用两个550一前拉一后推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4-12 15:09 发表:

我想做2米的飞翼,用两个550一前拉一后推

550,两个是不是大了点,加多大电池呀,一定很重。

飞翼装2个浆,是不是距离太近,效率不高。

[ Last edited by dafangli2002 on 2005-4-12 at 15:15 ]

楼主:
2个370并联最大电流不会超过25A吧,我只有25A电调。

网友:
dafangli2002  在 2005-4-12 15:19 发表:

2个370并联最大电流不会超过25A吧,我只有25A电调。

没问题的

网友:
我看网上有买3000ma的电池,很便宜的
所有才有这想法做这东西。9.6V电池重500G左右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4-12 15:23 发表:

我看网上有买3000ma的电池,很便宜的
所有才有这想法做这东西。9.6V电池重500G左右

电机电调桨又500g

三块拼装的机身轻不了。参考MOTO那架飞机,不过你是双550,比他动力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