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的佳宝发生撞击事故

楼主(2005-04-12):
上次飞行后,我对小佳宝进行了少许改进:将两颗尾电机固定小螺丝磨短一些,解决固定不牢的问题。因模友们多次说尾电机寿命不长,便开始祭起常常运用的机油润滑大法:拆开电机盖,给电刷和换向器加润滑机油。这种尾电机电刷是弹片式的,一般都是在大电流下被高速运转的换向器磨断而报废,希望润滑油能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反正先拿我的佳宝作试验。后来再给主旋翼控制机构部分各关节都加点润滑油,感觉活动灵活了很多。又将两个平衡翼拔出约10mm,希望能飞得更稳定。
    试飞后觉得佳宝比上次稳定一点、也灵活了了许多,悬停留空的时间比上次长多了。于是信心大增,逐渐加大油门往高飞。最后一次没控制好,在近两米高处撞击水泥柱掉下,损坏了旋转头和尾浆保护器。尾浆保护器是轻伤,粘一下就能用;旋转头重伤,一侧球形头被打断。本来就打算自制一个V头的,所以准备干脆连它一起重做了。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主从模拟器走向实战,这是个小挫折,慢慢来,马上就好的。

网友:
呵呵,给电刷和换向器加润滑机油你的电机会坏的更快一些!!!

网友:
电阻  在 2005-4-12 19:59 发表:

呵呵,给电刷和换向器加润滑机油你的电机会坏的更快一些!!!

??????

网友:
如果加了油的话炭刷磨出来的炭粉就粘换向器之间的间隙里,当马达在转动时换向器会产生很大的火花,(平时也有火花,不过不大)换向器很快就会烧掉的。你的马达就死翘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