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真猛

楼主(2005-04-12):
昨天用了10。8V的电跑我的紫光,真的是好快,几乎是贴着水面飞的。本来想拍照的,可这550不让照啊!! 电刷烧光了。

网友A:
又要用米了。

网友B:
换浆试试吧

网友C:
配置肯定有问题

网友D:
电压太高了

网友E:
10。8V550再承受不暸就別幹什么暸

网友F:
改绕电机线!!!

网友G:
楼主的550电机是东明的550吧?那种电机电压是7.2V的,匹配桨大了,电压也超了太多。我用东明550跑C仔桨(小船),9.6V没装水冷,电机微热。

楼主:
是宏阳的7。2V550电机、华迈的电调。
原配浆起步慢、滑行太久速度才上来。没用上。C仔的浆跑不动,很慢。也没用上。老颜半浸浆还可以,就是转弯不灵活。也没用上。最后一直用仿西西利玩具船浆。起步快、速度也不错,转弯很灵活,速度掉很少。(35MM)
就是这船用。
[ Last edited by 土匪8092 on 2005-4-26 at 22:11 ]

楼主:
各位前辈,这样搭配行吗?对电机和电调有无影响??谢谢!!

楼主:
新力
在 2005-4-29 19:46 发表:
强
???

网友H:
模型电机额定功率就这么大,超负荷太多当然烧了
看看工业用的直流电机吧,一两百瓦额定功率的体积就已经很大了

网友I(2005-05-14):
注意安全呀!同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