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HP 能否加第七通道?

楼主(2005-04-12):
提示:

网友A:
要加不如就两个都加上~~~

网友B:
加一个470PF的电容和一个47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据说能改10通,不过我手头只有9通啦,所以只改了九通道.
[ Last edited by 改造者 on 2005-4-15 at 01:32 ]

网友C:
能否给出一个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D:
快说说,怎么改?

网友A:
我也要知道,开关安装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