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形旋翼头2代 到底有用吗?

楼主(2005-04-12):
我是雷鸟新手,看到“V”形旋翼头2代(雷鸟专用版) 的介绍,现在飞雷鸟的感觉就像他们说的,一般有几秒的反应延迟,但据说装了这个的话,就不会有延迟了,我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有没有用过“V”形旋翼头2代(雷鸟专用版) 的模友能介绍一下吗,还有安装不知道复杂吗?

网友:
我的JABO买回来就把V头装上了,看着说明书安装,很简单,没对比过不装V头的感觉,反正觉得有V头反应倒是挺灵敏。

楼主:
到底有没有模友用在雷鸟上的啊?????

网友:
我也曾经用过V头。好是好,特灵敏。可就是双浆特难调,再就是换浆太麻烦,如想在V头和普通头之间换来飞就更麻烦。

网友:
用在雷鸟上和用在JABO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雷鸟和JABO的选翼头结构太接近了。

楼主:
土匪8092  在 2005-4-13 11:19 PM 发表:

我也曾经用过V头。好是好,特灵敏。可就是双浆特难调,再就是换浆太麻烦,如想在V头和普通头之间换来飞就更麻烦。

如果V头效果好的话,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V头和普通头之间换来飞呢?

到现在看到的都是说V头好的一面,没有看到V头带来的不好的地方,比如,换了V头后,是不是飞机更难控制了(因为更加灵敏了)?或者换了V头后,更加容易打断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