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05-04-12):
已经很久没有飞我的雷鸟了,这几天拿出来过过瘾,就发现出问题了。
飞机一升空5秒中左右,机头就向尾
电机
不够力的方向转,就算遥控
方向打满也无济于事。这样根本无法飞行,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失灵了?
我的雷鸟就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我的是机头往前冲,也是打方向毫无反映,建议你在不要推油门的情况下,推一下前后杆,看看有无反映,如果没有反映的话,则很可能是遥控器或舵机坏了。。。

网友B:
是不是尾电机快报废了?

网友C:
尾马达命到头了吧

楼主:
我估计也是尾马达不行了,我现在用的是4200的尾马达,有点贵。
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些性价比更高的尾马达。

网友D:
我订了两个6200,不知效果怎样,价钱上去了,希望品质也要提高阿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