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马达的金属齿轮如何安装

楼主(2005-04-12):
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听说烧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chujian  在 2005-4-13 04:45 PM 发表:

听说烧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做会不会降低齿轮强度呢

网友:
轻轻敲进去

网友:
尾齿轮没什么过高的强度要求。尾电机用尼龙齿轮也可以,好取,寿命也够长。
很多便宜玩具里可能就有。

楼主:
dfly  在 2005-4-14 08:23 AM 发表:

轻轻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