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我的飞机的舵机连杆(木头的那个)断了用什么替 ...
大侠们,我的飞机的舵机连杆(木头的那个)断了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5-04-13):
大侠们,我的飞机的
舵机
连杆(木头的那个)断了用什么替换?

网友A:
找两条木条,绑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用软钢丝加塑料套管也行(一般40级以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还是木头或鱼竿

网友C:
木头断了还用木头啊!!`~~~

网友D:
moto
在 2005-4-13 12:48 发表:
木头断了还用木头啊!!`~~~

楼主:
大侠们,放风筝的炭管行不行啊?不过用力弯曲会弯的啊

网友E:
我就用筷子嘿嘿

网友D:
筷子不够长吧?

网友F:
用炭纤棒棒啦~

网友G:
用鱼杆。 玩模的,应该有这点理解能力。 不是小学生在玩油鸡吧?

楼主:
我是高一的,呵呵
炭纤棒什么地方有卖的?价格?

网友H:
去鱼具店买报废的好鱼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