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I一前主导轮脱落,如何解决,急

楼主(2005-04-13):
新买不久的恒龙虎I一前主导轮脱落(就是银色的前主导轮),好像是用螺丝的,但问题是螺丝在内部,现在无法把主导轮安装上,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急,感谢!

网友:
要把 把覆带 拿下 然后用 小刀 把 主导轮用力 翘开,因为他只是用胶水粘住而已。 不过可要小心,主导轮十分容易脱落 加 个螺丝 戒指 应该可以加固点。

楼主:
就是硬橇开吗,撬开后能合上吗,感谢解答啊!

再谢!

楼主:
就指望搞过的朋友,详细指点一下了。感谢啊。

网友:
应该是 在主导轮证面中间 这个东西

用工具从他的边上翘开 一定要小心。不好意思 当初我也范了这个错误。

楼主:
感谢!看到了,橇开后能合上吗?还是自己再粘上?

网友:
要重新粘上 或者不粘也可以

楼主:
操作难度大不大,以前没搞过,拍橇坏了,汗

粘上的时候,用502胶就行了吧

网友:
那上面的是个盖子 一撬就开了 最好是转着撬  我的都按了好多次了
   千万不要用502粘 要是不牢靠 就在里面垫一圈纸就可以了!

网友:
对 没错 恒龙虎I 的轮 做得不太好 很容易松脱。

网友:
好啊,俺也照这方法调紧主动轮了,真郁闷,恒龙就不能把这些关键部位设计的结实些吗.

网友:
加个弹簧垫圈不就得了!  千万别沾死了:以后要拆履带时,先拆下主动轮螺丝,再拔出主动轮,拆履带就是“轻松+愉快”。比拔啥履带销不知要方便安全多少倍!

网友:
淫民万税  在 2005-4-16 10:42 PM 发表:

加个弹簧垫圈不就得了!  千万别沾死了:以后要拆履带时,先拆下主动轮螺丝,再拔出主动轮,拆履带就是“轻松+愉快”。比拔啥履带销不知要方便安全多少倍!

对啊,俺也是这么觉得,拆履带前把主动轮卸下比拔履带销来的容易,,

网友:
恒龙原配的螺丝不太标准有点小!换几个国标的内六角螺丝保证不会掉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2005-05-23):
我的更倒霉!倒车时后从动轮和轴处直接断裂,怎么处理呀

网友(2005-08-09):
把周套切下来,换上着哩笔笔心用烙铁融化固定.

网友:
对不起,是轴套.

网友:
融化固定不结实 还是AB胶来得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