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改造450x的疯狂设想

楼主(2005-04-13):
主要目的是最轻量化!把省下来的重量全留给大容量锂电池
具体方案如下:
1炭纤维侧板,ccpm结构(这个一般了,不算疯狂)
2取消原来的皮带传动、尾桨变距结构!改用一个小无刷电机减速驱动,或者无刷涵道风扇驱动尾桨!(这个是本方案的关键!)
取消了皮带传动尾桨变距以后能省下来什么?
1尾桨驱动大齿盘
2皮带驱动轮以及两个轴承
3皮带一根
4尾管可以换比较细的炭纤管了
5尾桨座、尾轴、轴承×2、尾桨夹&内含轴承×2、变距摇臂、尾桨舵机等。。。。。
6机身部分结构也可以大幅度简化,省去了固定皮带驱动轮的座,电机可以安装在机身后部,机身前部的空间可以全留给电池、接收机等。重心更平衡。

上边列出的这6项东东加在一起重量可不小啊!去掉以后可以大幅度削减重量!并且结构更简单,制作和维护更容易。空机重量控制在两百多克决不是妄想。如果想要飞行时间长可以用超大容量锂电(买2000mah单体锂电自己组合成4000mah 11.1v电池组),如果考虑性能和价格,甚至可以装镍氢电池了。无风的天气里可以装小容量锂电,这样因为机身重量轻惯性小,就算摔机也会损失较小。

效率问题:
尾桨变距并不比用电机驱动省电,齿轮减速、皮带张力都会造成动力损耗。而无刷电机的效率在85%左右。应该说是半斤对八两。

还是请各位朋友谈谈想法吧,这么改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无刷电机驱动尾桨的中型电直到底有没有意义????

网友:
有些意思,感觉是e-sky 3d的大号版本了。

网友:
无刷电机反应怎么样,如果灵敏度够的话这个设想就真不错了。

网友:
好想法,支持无刷尾浆!

网友:
这个设想不错啊!可以省掉很多部件,简化工艺,不过要想减重方法还有很多,用无刷可以提高电能使用效率,但不需要那么大功率时电机重量又会成为累赘,另外电机还要加电调,这又是问题,这需要全盘考虑才行,重量轻了也不一定好飞,这就是奔驰为什么要用那么重的底盘的原因,具体要看消费者的需求而定,对于直升机,我们需要的是稳定和相应的留空时间,留空时间长但很难操纵的飞机恐怕是没有人要的(难道天天修飞机?),留空时间非常短但操控稳定飞机也是没有人要的(买一车电池?),这里要找个平衡点,450X就抓到了。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我认为足够了,时间太长我脖子疼。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3 at 17:57 ]

楼主:
感谢楼上的意见!现在有很小的无刷电机了 比如飞高120无刷电机gs也有微型无刷电机了。和佳宝雷鸟等尾桨用的n20马达一样的直径,很轻的,力量也不小。ele还有卖微型无刷减速组的。我手头就有一个飞高120。无刷电调也才10几克重。
楼上的朋友没明白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起飞重量还是600多克,飞机轻了靠电池压重,预计飞行时间20多分钟。10分钟我觉得还是太短了,尤其是在户外飞,感觉时间过的很快,刚找到感觉就没电了,很不爽。难道大家都觉得飞10分钟就足够了吗?况且从电池寿命来说,1800mah锂电6c放电和4000mah锂电3c放电,哪个寿命长?!
而且zoom400的起飞重量比450x轻100多克,大家反映飞起来还是很稳定。
450x想减重,保守的方法无非是换小型遥控设备什么的,能减的有限,除非大改结构,否则减一二十克没什么意义。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4-13 at 18:17 ]

网友:
无刷尾电机的装置,怎么也没有皮带的好。尤其是天热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锁尾效果很差。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4-13 06:09 PM 发表:

感谢楼上的意见!现在有很小的无刷电机了 比如飞高120无刷电机gs也有微型无刷电机了。和佳宝雷鸟等尾桨用的n20马达一样的直径,很轻的,力量也不小。ele还有卖微型无刷减速组的。我手头就有一个飞高120。无刷电调 ...

你买五块电池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往往飞到最后就有点飞烦了,希望赶快飞完了事

网友:
我个人认为北京青年的设想是错误的
首先
我认为450X最成功的因素是2个
一个是尾驱动是皮带传动
轴传动的缺点就是伞形齿轮容易扫齿
而且调整麻烦
另外如果用尾电机代替尾变距系统的话
我认为是很不理智的
毕竟电机要达到一定转速是需要时间的
450的尾桨如果用电机驱动
他的尾电机负载会很大
电机频繁的高速低速转换对电机也是很大损伤

第二个成功的因素是他找准了重量点
其实从性能上来说原装MS700、ZOOM400不比450X差
但是他们和450X比抗风性能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档次了
如果你真的给450X减肥的话
那不是和MS700、ZOOM400没什么区别了吗?
减轻后他还有原来这样好的抗风性能吗?

北京青年如果真按你的这个方案改造了的话
等于将450X飞机的优势都给改掉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你看台湾他们也出了CCPM
为什么不改机身而是加了个舵机座呢?
一方面是可以不用再从新开模具
可以节省开发费用
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就是为了不减肥哦
否则450X就失去了他一个最大的优点!!!

网友:
用尾电机锁尾效果会大打折扣的,尤其电池放电不均匀的情况下

楼主:
hyf_lj  在 2005-4-14 12:08 AM 发表:

我个人认为北京青年的设想是错误的
首先
我认为450X最成功的因素是2个
一个是尾驱动是皮带传动
轴传动的缺点就是伞形齿轮容易扫齿
而且调整麻烦
另外如果用尾电机代替尾变距系统的话
我认为是很不理智的
...

第一我用无刷电机 无损伤
第二我说了几次机机轻了用电池压重
您没理解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4-14 12:33 AM 发表:

用尾电机锁尾效果会大打折扣的,尤其电池放电不均匀的情况下

这也是我担心的如果电量充足会好些么?小电直用电机性能还凑合 不知道用到450上会如何,真要是性能不好只能放弃了。。。。。。

网友:
用尾电机飞大点的电直应该没问题,看我以前的休斯500摔过后就换的370动力组、尾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2B6cg

楼主:
看到了,怎么样好飞吗?

网友:
还好,因为大电直本身就稳定一些,悬停等不是剧烈运动对尾电机反应要求并不高,但三D我认为就不合适了。

所以如果你改450只是飞航线,并不减轻起飞重量(加大电池) 我想可行
但飞3D我觉得原来就够好了。
个人看法
不过我的450还没组装好,不敢乱下结论,呵呵!

网友:
青年可以看看到模拟器上修订一下某款模型的参数仿真一下,看看是否会出现上述给分析的问题。

网友:
6cg  在 2005-4-14 10:05 AM 发表:

用尾电机飞大点的电直应该没问题,看我以前的休斯500摔过后就换的370动力组、尾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2B6cg

好,用事实说话,击破那些于模型无益的想象。

不过370动力组有五六十克太重了吧,耗电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