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磨合车用15级,请大家给些建议!

楼主(2005-04-13):
三叶新款的车用15级,没钱用成品油,只能用素油,火头是OS A3!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
带个8*5浆磨合几箱油

网友:
用不着太富油,看你以后的驾驶习惯和银子,要是你跟我一样拼命狂飞,那还是大一点油门比较好~~~

网友:
moto  在 2005-4-13 05:24 PM 发表:

带个8*5浆磨合几箱油

把发动机装在车上,用3:1的油,慢跑两箱油!(中小油门)。

网友:
老大,不是每个人都能配油的~~~

网友:
建议小发动机用好一点的油!10%更佳

火头建议使用OS8#

桨就大点,连贯性好低速不容易熄火!

网友:
我找不到大一点的桨,用9的可以吗?

网友:
9的孔可能太大

楼主:
今天磨完了!
用的3:1的油,火头A3的。
开始先冷磨了大约40CC,然后热磨,费好大的劲也拉不着,后来都快放弃了,心理念叨着在拉最后一次,还真怪,居然着了1秒多!再试,打着了!!调了调主副油针,稳定下来了!这才想到今天我们这下雪,可能天气冷的缘故!后来实验了几次,果然是温度的问题!把车放暖气上烤一会儿,一拉就着!接着磨了160CC的油!开始排出的都是黑油,很黏,过后是乳白色的带着一点点金属粉末,最后是淡黄色的蓖麻油了!
不过机器还是不太稳定,有时熄火,低速快速打到高速熄火,高速快速切换到低速也熄火,怠速不太稳定,明天再调!
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步骤有没有问题,熄火的问题怎么办,油针怎么调?
我的主油针开4圈!副油针也不知道开了几圈,大概在原厂默认状态上下调整不超过2圈!排的烟很浓!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4-14 10:45 PM 发表:

怎么了?有问题么?

网友:
主油针开4圈太大了可能富油了!

我的AP15开2。2圈

楼主:
4圈是富油,不过刚磨车应该要富油呀!好象三叶车用发动机的油针正常是3圈,贫油怕烧火头,我的是A3,而且就这一个!
感觉是副油针没调好,因为怠速很容易熄火!
刚发现油箱漏了,正在修补!争取4:00再试一试!

网友:
车用发动机一般装在车上慢速跑3-4箱油即可

4圈是太富油,磨车也不用那么富油!一般在最高转速时再开1/4圈油针即可!

楼主:
刚才又试了半箱油!这回用的是4:1的油
油针调到3又1/4圈,副油针稍调大了1/4圈,发动之前在暖气上烤了一会!
这次不错,一次就着了!怠速还是不太稳定,熄火2次,但比以前好多了,低速切换高速不熄火,只是高速快速切换到怠速的时候出现一次熄火!
总体来说比以前好多了!明后天再调!
不过不知道大家的机器是否也要预热?我的冷机启动太困难了!

网友:
不需要。。。。另外我也顺道请教一下大家,我的发动机排出来的油,黑色的,怎么回事

楼主:
楼上的,你是不是还在磨合状态呀?
我的发动机前两箱油也是黑色的,逐渐变浅,到白色,最后变成蓖麻油的淡黄色!

网友:
我都是冷机的时候启动发动机,低速运行2分钟就可以稳定下来!

网友A:
我的发动机怠速还是不太稳定,想再调一调副油针,可是经验不足,调不明白了!
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B:
在最大风门的时候,调节好主油针,然后回来到最小风门的时候(微调在上面或者中间偏上)调节副油针,到熄火位置然后回拨几个,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了,然后看看是不是俯仰的时候熄火,详见zongqing老大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