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菜问题:直机旋翼头结构到底是哪种?

楼主(2005-04-13):
新菜问题:直机旋翼头结构到底是哪种?请指点。。。。多谢了!

网友A:
ms700、esky3d、450x等用的大桨夹类型是b,但是b图画的不准确,轴承和桨夹内孔是紧配合,而且横轴端头的螺丝应该紧贴轴承,横轴和T轴座间还应有减震橡胶环。
大型油动直升机多用压力轴承。

楼主:
谢谢老大!说的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