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了的发动机是不是启动要方便一点啊?

楼主(2005-04-13):
(无正文)

网友:
看多旧了,要是都漏气了。。。。嘿嘿

网友:
一般就机器压缩比都要小一些当然好启动,但要是有问题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
旧的寿命太低!新的磨合一下儿就好了!

网友:
zongqing老大,我的15发动机没问题了,现在,就是拉力不够,不能把模型垂直拉起来,是不是换个桨比较好?现在好像是7/4或者7/5的

网友:
15的最少要8寸以上的桨,我就用8*5。5拉力很足!

网友:
哦,可是会打地面吗?另外原来那个FW190是没有起落架的,不知道降落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不会打地面啊,我用在塞斯纳180飞机上

网友:
那个没有起落架的。。。。

网友:
陆虎  在 2005-4-14 09:34 AM 发表:

15的最少要8寸以上的桨,我就用8*5。5拉力很足!

你的浆有点大哦,用8X4的就比较好。太大的浆低速时容易熄火吧

网友:
我就觉得用8*5.5很好用!比8*4.5还要稳定!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3 08:53 PM 发表:

zongqing老大,我的15发动机没问题了,现在,就是拉力不够,不能把模型垂直拉起来,是不是换个桨比较好?现在好像是7/4或者7/5的

15级的应用8*4或8*5的降,除了3D或特技机都不能垂直拉起来!除非用大发动机!!!

网友:
可是发动机功率相同,模型重量相同,应该也可以啊~

网友:
看看用了有多久~ 有没有别的毛病

网友:
不知道。。。。。损害发动机寿命,还不如买一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