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了,摔了。。。。

楼主(2005-04-13):
今天想飞高点,可惜打舵太慢,直直撞到树上,尾管虽然没有歪但整个尾桨驱动组转了50度,扳直后通电没有问题,但又有双桨了,哎,又要调,头疼啊!看样子模拟器的钱不能省啊!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3 at 19:26 ]

网友:
你这家伙,干嘛飞那么高。
慢慢来嘛,先练不过漆盖的,再飞过腰的。把各种高度练熟悉了再练头顶悬停。欲速不达哦!

模拟器的钱一定不能省,天天练习很有必要。我估计那些老鸟都飞过模拟器的。

楼主:
才飞到胸口位置,哎,飞机没有飞好,调双桨变高手了!刚才在客厅飞,爽啊!好在是一棵小树,如果撞到大树。。。。。。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3 at 20:44 ]

网友:
拿模拟器练习先

网友:
模拟器当然要了,对于初学都来说有着万分的作用!!!!

网友:
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 观众知道 三天不练。。。。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网友:
有双桨
你看看横轴是否有弯了
不过小东西很耐摔
轻微的摔的话
不会坏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现在调双桨可以一次成功,感觉模拟器和真实情况差很远。不过还是练习练习比较好,免得看到飞机偏航都不知道怎么样打舵。

网友:
用嘉宝的练习架,很有效!15元.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卖啊?买它两个。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7 at 22:56 ]

网友:
商城就有了。iceman不用买那么多。我现在就在用,降落很放心的,不担心脚架会坏,机机会翻了。

楼主:
脚架已经自制成功,但保护还是不够,尾管还是给大桨打个坑。ABS桨比较软啊!在客厅飞地方实在太小了!

网友:
ABS桨适合初学者使用
他比较有韧性不容易断
如果用原配的木桨只要擦了碰了就GAME OVER了
尤其是新手特别容易摔机
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飞行水平挑选所用的桨吧

网友:
我感觉还是选木桨比较好,ABS桨太软了。木桨稍微打两下好像没有问题,只要桨衣没有烂就可以用。
送的两套木桨不用放着干嘛呢?以后一定会升级到碳纤桨的,不用浪费呀。

楼主:
今天飞行时打错舵,尾桨碰到水泥台阶,水平翼飞出50M,然后检查尾管给弄歪了,真倒霉啊,好在买了2根备件,否则。。。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17 at 22:57 ]

网友:
iceman真是能折磨小暴龙哦!这几天都是你打它,我就没有那么运气了。两次都是它打我,痛着呢。

网友:
尾管很好修复。你穿一根和尾管内径差不多的铁棒在尾管里,用一木棒在外边慢慢敲打,完全可以修复再用,我的被大浆打凹,我就是这样修复的!

楼主:
daka  在 2005-4-17 11:17 PM 发表:

iceman真是能折磨小暴龙哦!这几天都是你打它,我就没有那么运气了。两次都是它打我,痛着呢。

我的技术差,所以我折磨它,你的技术好,所以它折磨你!

楼主:
Hyun  在 2005-4-18 03:05 PM 发表:

那铝管很薄!敲的时候轻点!不要敲得太狠,修好几呼看不出来!

插入11mm钻头后,轻敲搞定,但还有1mm的弯曲。应该没有问题了。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