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确挂了!?

楼主(2005-04-13):
OS46的发动机,旋停两三分钟后就无力往下掉!是不是挂了?换个活塞环能行吗?

网友:
是不是发动机过热了?

网友:
用了多久拉?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5-4-13 07:53 PM 发表:

是不是发动机过热了?

的确很热!起动时油管里的油一到发动机油嘴就往回跑!

楼主:
zwm2121550  在 2005-4-13 08:01 PM 发表:

用了多久拉?

我也不知道!我买的就是二手货!

网友:
富油点试试!

楼主:
旋停无力往下掉时收油门,发动机反而高速运转!这够富油了吧?
哪位高手能不能判断一下,油够富油了,发动机还是温度太高!温度一高就无力!是什么原因?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4-14 at 12:37 ]

网友:
烧什么油?
你这样说很难作出判断

网友:
温度高很伤发动机,也是贫油的主要表现。
你所说的收油门发动机发而尖叫,这应该是追油的表现,主副油针都要适当放大!!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4-14 06:42 PM 发表:

温度高很伤发动机,也是贫油的主要表现。
你所说的收油门发动机发而尖叫,这应该是追油的表现,主副油针都要适当放大!!

也试过调大主油针,但调大以后就加不起油!想自己动手换活塞环,业余条件下可行吗?

网友:
换个新热火头试试

楼主:
旋停中无力!和热火头有关吗?起动很正常呀!

网友:
Hyun  在 2005-4-16 17:04 发表:

旋停中无力!和热火头有关吗?起动很正常呀!

试试看,我的发动机曾经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