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大雷霆的么?

楼主(2005-04-13):
说说这车咋样呀!!

网友:
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
垃圾桶的幹活~

网友:
一般  追玩具可以

网友:
底盘很容易断

网友:
底盘是爱断
可以配一个玻璃钢加强底盘25元,
我帮肥仔修过一辆,还不错,结构简单,容易上手,只要电机选个好的,上60迈没问题
他的就上六十迈了,是跟摩托车一起跑测的速度,应该还算准吧^_^

网友:
暈啊~傚率極底的~肥仔的配置如果換成哪怕是TT-O1~速度都不隻60KM的~
而且那個也不是什么好配置~無非就是加大電機加大電壓~
結搆的確簡單~夜確實容易上手~
但也隻是容易上手而已~雷霆連電車的入門都算不上~

楼主:
fangyu82528  在 2005-4-15 06:42 PM 发表:

底盘是爱断
可以配一个玻璃钢加强底盘25元,
我帮肥仔修过一辆,还不错,结构简单,容易上手,只要电机选个好的,上60迈没问题
他的就上六十迈了,是跟摩托车一起跑测的速度,应该还算准吧^_^

不会吧!说说换了什么电机,听起来好吓人

网友:
quote] 忆の伤  在 2005-4-16 10:31 PM 发表:

暈啊~傚率極底的~肥仔的配置如果換成哪怕是TT-O1~速度都不隻60KM的~
而且那個也不是什么好配置~無非就是加大電機加大電壓~
結搆的確簡單~夜確實容易上手~
但也隻是容易上手而已~雷霆連電車的入門都算 ...

AD比较容易上手?本质性错误,两驱车比四驱车难开多了,特别是换了快一点的电机以后。TT-01速度不止60KM/H,还好象很简单的样子?我对你的TT-01的装备很有兴趣,说出来听听。我用YOKOMO BD+TRINNETY精选电+7圈单线的电机都不知道有没有60,看来世界赛都用TT-01去跑好了

[ Last edited by AI on 2005-4-24 at 00:21 ]

网友:
AI  在 2005-4-24 12:19 AM 发表:

quote] 忆の伤  在 2005-4-16 10:31 PM 发表:

暈啊~傚率極底的~肥仔的配置如果換成哪怕是TT-O1~速度都不隻60KM的~
而且那個也不是什么好配置~無非就是加大電機加大電壓~
結搆的確簡單~ ...

大哥他的雷霆配的是550加12V電池~不是540配備~

网友:
AI  在 2005-4-24 12:19 AM 发表:

quote] 忆の伤  在 2005-4-16 10:31 PM 发表:

暈啊~傚率極底的~肥仔的配置如果換成哪怕是TT-O1~速度都不隻60KM的~
而且那個也不是什么好配置~無非就是加大電機加大電壓~
結搆的確簡單~ ...

他的容易上手是指結搆簡單~容易理解~不是開起來容易上手~
那車開起來要容易上手我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