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桨距采用双舵机的方案?听说有不同的方法,各位 ...
请教关于桨距采用双舵机的方案?听说有不同的方法,各位说说。

楼主(2005-04-14):
请教关于桨距采用双
舵机
的方案?听说有不同的方法,各位说说。

网友A:
哈哈!一个字狂笑ING

网友B:
雷虎90机上看到过!听说50也可以,但是没有看过图片!!
不过60机以下不建议这样使用,费电,增加重量,比较难调整。
[ Last edited by lambozghini on 2005-4-14 at 1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