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斑竹和模友,可否提供IDLE1方式下螺距油门调整经验

楼主(2005-04-14):
小弟最近练悬停进展较快,想着手练习航线飞行,但不太清楚IDLE1设定。请各位不吝赐教!

我目前的设定情况如下:
NORMAL    1     2    3    4    5
油门设定:0     30   65.5 85   100
螺距设定:45    60   75.5 80   90
    螺距:-1    2    5.1   6   8
目前油门杆推到55%左右就可以悬停了。应该在设定点3和4之间。

IDEL1     1     2    3    4    5
油门设定:60    65   75   85   100
螺距设定:28.5  50   76.5 85   90.5
    螺距:-4.3  0    5.3  7    8.1

我个人感觉IDLE1方式应该能让机机尽快到达悬停状态,并有很好的机动性,是否应该过悬停点后螺距大一点呢?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14 at 01:15 ]

网友:
我理解NORMAL就可以飞航线。IDEL1、2是用来飞3D,你的IDEL1设置第一油门点60%还是负螺距-4.3,不知是何用意?

网友:
IDL1在油机中是飞LOOP的
你的设置里油门太低了
做跟斗也可以不过容易转速不够
IDL2是ROLL的
转速要求更高

楼主:
Noraml方式的确可以飞航线,但我在模拟器和真机上感觉机动性很差,飞的时候要小心,容易掉高度。
我的IDLE1设定值是参考小暴龙的说明书和飞行批萨上面有关Zoom 400的油门螺距设置的。
我在模拟器上耍的时候发现,第一点设定为负螺距能很好的控制转弯时航线高度,另外横滚时应该有帮助。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提示。

如果油门设置太低的话,版主可否把您的IDLE1参数设定借给我参考一下。最好能讲解一下设置要义最好了。这样我就知道如何修改了。

另外,FF9上好像还有一个IDLE3不知道一般是做什么用的。感觉各地论坛上提的较多的是IDLE1和IDLE2.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14 at 10:29 ]

网友:
IDLE3是3D飞行模式啦!一般都是U型油门曲线。正负螺距尽量的大。转速够的情况下飞机正反方向都有极大的螺距变换范围。小暴龙开一个IDLE模式就可以了。用U型油门曲线和直线正负螺距,基本上所有动作都可以做了。

[ Last edited by sqt on 2005-4-14 at 10:59 ]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那么飞航线是否不需要设定IDLE1方式了吗?按说明书上看应该IDLE1和IDLE2不太一样的。IDLE3就更不同了。

网友:
IDL1、2、3只是针对不同的飞行模式进行细化
可以使你的动作更加做的漂亮些

网友:
是不是航线的时候需要相对较小的螺距较高的转速飞起来会好些?

网友:
是不是航线的时候需要相对较小的螺距较高的转速飞起来会好些,为什么呢?谢谢版主

网友:
其实转速的高低和螺距的大小并不是绝对的
而是有一个合理的搭配
一般我们航线的时候也就是特技模式IDL 1的时候
最高螺距也就是8-9度

从转速的角度来说
同样的螺距由于转速高了
那么飞机会更稳定
反之飞机的稳定性就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