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请进,请教自制飞机的问题

楼主(2005-04-14):
我今天买来了制作玻璃钢的全部材料,打算自制一台全玻璃钢的耐摔型飞机,给自己和好朋友练习用

要求,15发动机能带动,真正耐摔,即便飞着飞着掉下来也不会损坏。。。。

能做到吗?

如果可能,能给个图纸吗?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做梦啊你,掉下来也不会摔坏,海绵的还差不多!!

楼主:
可是我看到人家的滑翔机下来速度很快的时候摔掉,都没有事情呀!

网友:
你到底是要做滑翔机还是动力飞机啊,滑翔机多轻,翼面积多大,载荷小多了,你要是带着动力冲下来,能不坏吗,就算是刚的也会坏,发动机都可以摔碎,飞机不坏可能吗

网友:
EEP摔不坏

楼主:
尽量坚固~ 明天我想买一个那个什么Bee,就是短粗的机身,好漂亮好可爱那个,呵呵

网友:
不要买太多的飞机,没用先飞练习机练好了再买!你自己飞了吗?
咱俩也不能一块飞呀!你是左手油我是右手油!怎麽办?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4 03:25 PM 发表:

我今天买来了制作玻璃钢的全部材料,打算自制一台全玻璃钢的耐摔型飞机,给自己和好朋友练习用

要求,15发动机能带动,真正耐摔,即便飞着飞着掉下来也不会损坏。。。。

能做到吗?

如果可能,能给个图纸 ...

自己做比买还贵!玻璃钢要先做模具太难!你做过玻璃钢吗?

网友:
木头的相对来说还好加工一点`~或者用泡沫作吧`~三叶的泡沫塞斯纳180不贵而且耐摔~~可以考虑`~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5-4-14 22:47 发表:

自己做比买还贵!玻璃钢要先做模具太难!你做过玻璃钢吗?

我今天尝试着给翼龙的机翼蒙了一层玻璃纤维布,然后用环氧树脂和固化剂1:1,可是那个东西很粘稠,根本无法刷,怎么才能稀释啊?

网友:
你看看这个网页
http://www.himodel.com/himodel-artic.php?n_id=83
是做船的,对你大概有帮助。

楼主:
已经看过了,不过仍然很感谢,不过她也没说为什么会那么粘稠。。。。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5 09:52 PM 发表:

已经看过了,不过仍然很感谢,不过她也没说为什么会那么粘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964&page=2

楼主:
看了,我不知道用发动机的油料是不是可以,呵呵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5 10:35 AM 发表:

我今天尝试着给翼龙的机翼蒙了一层玻璃纤维布,然后用环氧树脂和固化剂1:1,可是那个东西很粘稠,根本无法刷,怎么才能稀释啊?
一般用丙酮就可以稀释,还有其它的稀释剂,你可以查一下。

楼主:
丙酮在那里买呀?比例多少呀?最后能像流水一样,喷涂吗?谢谢~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17 08:19 AM 发表:

丙酮在那里买呀?比例多少呀?最后能像流水一样,喷涂吗?谢谢~

你只有做做实验啦。
或者去找找资料。FRP环氧树脂的配方很多

网友:
环氧树脂想像水一样,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风统加热(以前玩DIY时候经常这样搞玻璃纤维加强主翼)

楼主:
完全抄收了~

网友:
15发动机拉力太小了,玻璃钢的飞机做大了以后才有优势,太小了重量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