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调整重心吗

楼主(2005-04-14):
火鸟
电池
坏了[6节7.2V],改用[7节8.4V]供电,,重量大了,需要调整重心吗?能飞吗?如何调整??

网友A:
不用调,把机头前边的配重球拿掉就可以了,用8,4V动力会强一些,但电机的寿命也会降低。

楼主:
机头前边的配重球在哪里??

网友:
基本不用,最多把头上的铅块下了,如果是403没铅块也可以直接飞,没事的。

网友B:
还有铅块?倒~

网友C:
说到配重,我就要说两句:
我有火鸟400,因为该机本身的接收和舵机是一体化的(地球人都知道),用起来总是不爽。
我动手将接收系统改装成GWS接收机加两个微型舵机,换成10A的电调后,用7。4V锂电作动力。
由于没有注意此时重心已经严重改变,起飞后头太轻,以至于飞机大迎角向上,该机原配的电机和桨在锂电下推力虽然不小,但没有坚持多久,终于在我面前炸了。
所以初哥们,飞电动之前一定要先试一下重心。在重心调整好后,再试飞,以减少损失。

楼主:
zxc120
在 2005-4-14 08:49 PM 发表:
机头前边的配重球在哪里??
偶的是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