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油动直升飞机改电动直升飞机用的1:2减速箱?

楼主(2005-04-14):
谁能做大型油动直升飞机改电动直升飞机用的1:2减速箱?结构见下图,加工难度主要是两个齿轮。有谁可以加工出来啊?

网友A:
为啥一定要用斜齿呢?用普通的伞型齿轮不行吗?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加减速呢,买一个转速合适的无刷马达不就可以了吗?1500KV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有,一定要就找手电钻的减速箱。

网友C:
这是刚找到的,很合适,正打算做一个,可惜没有车床。

网友D:
斜齿,可以找手持式磨光机的里的减速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