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5-04-14):
我看见很多
电机
的参数上都写着: cells input:6-12 , 或者是: 使用
电池
:12-16, 我想请问这里的6-12个电池是什么意思,是6-12个什么样的电池?难道是标准电池吗?什么样的标准电池?

网友A:
镍氢电池

网友B:
镍氢电池组,实际上就是由几节7号镍氢充电电池串联成的

楼主:
7号镍氢充电电池,是1.5v的还是3.7v的那种?

网友C:
6-12个电池是指5号镍氢或镍镉电池,5号镍氢或镍镉充电电池是1.2伏的,普通不能充电的电池是1.5v的,3.7v的是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