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机上的小孔是什么用……

楼主(2005-04-15):
5#机左侧有三个小孔,最下面的那个开电源后就闪红灯,还有上面两个小孔,什么反应也没有。请问它们都是干什么用的呀?闪红灯的那个闪烁的频率不同代表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A:
先说灯
先将飞机放一静止平面上,然后开开关,这时据说是陀螺仪在校正,绿灯快速闪烁,然后变成长亮,表示校正完。如果拿在手上开开关,这个过程会比较久。红灯亮,就是电池电压低了。
再说那两个孔
孔里是两个微调,前面一个是调整左顷或右倾的,如果飞机不能垂直起飞,就结合遥控上的微调跟这个调节,过程也许漫长,得细心摸索。后面那个是调节方向舵得灵敏度的,就是遥控方向的比例。

网友B:
前面那个是调舵机行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