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雷鸟的深刻感觉,还要请教大家。。。。

楼主(2005-04-15):
我买的雷鸟应该算是III代吧,799元,外加买了一个金属箱子,一共929元,刚拿到手就迫不及待的飞了,最后摔坏了尾浆和尾马达。。。。:(

后来飞的小心了,也耐心了好多,终于现在能悬停在半空,而且能轻易的控制方向,但还不会围绕航线飞行,有待我继续练习吧。。。。

飞了这些日子后,我渐渐的发现了一些问题,非常想问问大家,希望大家不要看过就算了啊。。。。。

一。 机动问题:

1。 是不是需要增加V型翼头?

    我一直在犹豫这个问题,不知道加上V头后到底比我现在的控制能有多少的提高还是因为灵敏了反而难控制了?我问了坛子里的很多人,但没人回我,郁闷。。。。。

2。 是不是需要换大浆?

     好多人都说木浆比塑料的好,但我也不知道换了到底能有什么改善呢?

二。 电子控制问题:

1、 是不是需要换发射机?

      现在用的是COLO原长的发射机,上次已经坏过一次,换了个新的,而且在实际飞的时候,我发现COLO原长的发射机很不稳定,调好的微调往往隔了几天就要重新调整,而且推油门的时候,控制侧翼的舵机也会动,好像是发射机发出的油门信号不够纯,还夹杂了侧翼转动的信号。。。

2。 是不是应该换混控?

       现在我飞的时候还常常碰到,飞了一会儿,雷鸟会突然失控,然后控制权又回来了,失控的现象表现为,油门突然停下,几个舵机开始乱动,机身不停的晃动,我想这应该是混控的问题吧,是不是应该换个好点的混控呢?

3. 雷鸟原厂的几个舵机是不是不好,需要更换呢?

    原厂的舵机是不是不太好,做工粗糙,性能也不好,是不是最好能换掉?

三。 动力问题:

1。 是不是该换个锂电?

      我现在用9.6V 700mAh原厂的,飞行时间在15分钟左右,但实际有效飞行时间在8分钟左右,以就是说,超过8分钟,飞机基本飞不起来虽然大浆在转动。。。。
      如果换了锂电,是不是可以保证有效飞行时间在30分钟左右?是否飞几分钟要停一下,否则电池寿命不长?

2。 如果换锂电,是不是原来的主马达也要更换?

     是不是原来的马达只是为非锂电的电池而设计的?还有尾马达是不是也要更换?

  如果以上的东西全换掉的话,估计费用也不少,还不如当初就直接买一个好点的电直,如果不换的话,也是能够飞,只是我现在很想知道换和不换的差异到底有多少?

  以上就是我碰到的一些问题,我是个莱鸟,希望各位老大哥能帮助我一下,非常谢谢你们。。。

[ Last edited by tomye on 2005-4-15 at 10:50 ]

网友:
这桨是在动吗?怎么像透明的啊。。

网友:
如果按你的要求就不應該賣這种机了,一分錢一分貨.,要滿足你的要求起碼要2K呀.

楼主:
其实我是有点后悔,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电直,要么买一个小神蜓5#同轴双桨的,飞起来也好飞,不用买太多的配件,在家里娱乐娱乐就可以了,要么买高档专业型的,CCPM结构,金属支架的,花了钱东西也好。。。。。

郁闷啊。。。。。

网友:
我一直在玩雷鸟2,如不追求顶级配置用不着换V头,倒是练熟后换PE桨,质轻扭力小,反应迅速,和V头的效果差不多。以前用有刷电机时也是经常断电,自换了无刷后再没出现过,可见不是雷鸟原厂电子设备的问题,舵机做工一般,这类电直做工都这样,但并不影响飞行。电池就那样,说是700毫安,其实400左右,连GP600mAh还标高呢,更何况工业包,多准备几块换着用,比锂电皮实又安全。
只要摸透它的秉性,雷鸟还是蛮划算的,至少它特别结实,还有,雷鸟尾桨重,耗功,JABO尾桨薄,改改很好用,省尾马达。

楼主:
楼上的那么是改了无刷电机了?改无刷的是不是还要加一个无刷电调啊?改的费用和得到的性能比好吗?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飞机不值得再投资了
如果真想好好的飞电直
就一步到位买450X
等你玩了450X就会发觉
其他的电直真的是碰都不想碰了
楼主好象是上海的吧
加入我们的450X大队吧;)。

网友:
我认为小电直也有不可替代的乐趣

楼主:
hyf_lj  在 2005-4-16 10:44 AM 发表:

个人感觉这个飞机不值得再投资了
如果真想好好的飞电直
就一步到位买450X
等你玩了450X就会发觉
其他的电直真的是碰都不想碰了
楼主好象是上海的吧
加入我们的450X大队吧;)。

对阿,我是上海的,怎么加入你们呢?

网友:
你加我QQ:278943923
我们每个周末都在申江路飞的哦
这个是我们上上周末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上周末拍的照片

楼主:
加你QQ了,但你QQ上标的是湖南的啊,没有搞错吧。。。。

另外,从照片看好像油直比电直多啊,你们都是专业的,我估计没有这个资历能加入你们啊。。。。

网友:
晕不好意思QQ号错了
我的QQ是上海的呀

我们里面有全国F3C冠军
不过大多数都是业余爱好者
欢迎你来我们的大家庭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4-16 at 2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