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给大家讲讲电子调速器的原理?

楼主(2005-04-15):
哪位大侠能给大家讲讲电子调速器的原理?这样能帮助大家自己动手做电调。

网友:
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A:
这是有刷电调最简单最经典的文章:

http://www.capable.on.ca/rcstuff/escbec.htm

网友:
调速器其实是个斩波器,它把连续直流电斩成一段一段的直流,又因为电机的电感有平滑滤波作用,可以使这种断续直流电变成较低的连续直流电。永磁直流电机的转速和端电压成正比关系,所以调速器就可以调节转速。
具体可以看看功率电子学,电机学,电机控制等书籍。

网友:
楼上做得好,我还想求证一下电机的转速和端电压是否成正比关系呢,有答案了!

楼主:
大家如果想学习电子知识可以在网上下载EWB电子仿真软件。在电脑里先做做实验,很有帮助的。

网友:
要学电子技术,最好从高数学起,然后是电路分析,模拟电路,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很重要,可以让你明白很多电路基本原理,如果学的精还可以让你明白很多机械系统的原理。电子系统和机械系统在数学模型层面上并没有很大不同。

网友:
风物  在 2005-4-22 10:15 AM 发表:

要学电子技术,最好从高数学起,然后是电路分析,模拟电路,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很重要,可以让你明白很多电路基本原理,如果学的精还可以让你明白很多机械系统的原理。电子系统和机械系统在数学模型层面 ...

这是学院派的学习方法啦,电子爱好者都是用到哪学到哪儿,因为没时间啊。那个仿真软件现在
叫multisim,我常用它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很不错。我觉得理工科的专业上升到数学层面都是相通的

网友:
smalleye  在 2005-4-22 10:53 发表:

这是学院派的学习方法啦,电子爱好者都是用到哪学到哪儿,因为没时间啊。那个仿真软件现在
叫multisim,我常用它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很不错。我觉得理工科的专业上升到数学层面都是相通的

有人说过,时间是海绵里的水。。。
这不时学到那里用到那里的问题,这是究竟能不能搞明白电路原理的问题。只有把电路原理在数学层面搞透彻,才可能设计,改进电路时不故此失彼,各部分电路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

网友(2005-05-24):
还是多介绍些相关的学起来比较有动力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学文科的能学会吗

网友:
“电子爱好者都是用到哪学到哪儿”
非常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
yyunli  在 2005-4-21 08:58 PM 发表:

大家如果想学习电子知识可以在网上下载EWB电子仿真软件。在电脑里先做做实验,很有帮助的。

高手,这个哪里有中文版的下啊

网友(2006-01-25):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刷电调最简单最经典的文章:

http://www.capable.on.ca/rcstuff/escbec.htm

这是什么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