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侠客你们好!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的钳形电流表?

楼主(2005-04-15):
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的钳形电流表,是什么型号,的它是专门测量直流电流的吗?
[ Last edited by zhangwei on 2005-4-16 at 09:19 ]

网友A:
测交流电的就多的是。也便宜。测直流的钳表不多。也贵,我问过了,一般的都要450左右一个,可测直流200A和1000A的。贵死。

网友B:
交流电的不能测直流电的电流的
一些小量程的直流钳表在1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