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厚的EPP如何分成薄的

楼主(2005-04-15):
我买的EPP是2.3cm厚的,3层贴在一起的,请问如何分开?
贴得很紧的,用手撕很容易撕破,请问谁遇到过这种?如何撕开?
还有,请问一般3D飞机用多厚的材料?
我这个分成3份的话大概7mm左右,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A:
确定是EPP?怎么是3层的呢?多少钱一块呀?
EPP可以用电热丝切割,哈

楼主:
电热丝我没有,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4-15 22:39 发表:
电热丝我没有,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去买一只电熨斗用的发热管,把陶瓷碎了,就有电热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