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有效配出最佳动力

楼主(2005-04-15):
各位模友,当拿到一堆螺旋桨和电动机(有刷)时,应该用何种方法配出最佳动力组合?
比如:给你一颗130的
电机
、一支1080的桨,应该用哪些理论来让它们工作在最大推力模式呢?换成380电机又要如何做?换成7060的桨又要如何做?
感谢关心菜鸟的大虾们!!

楼主:
没人来普及知识啊???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难直接回答的,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功率,要通过配合适的齿轮组减速组来减速才能带动大直径的螺旋桨来取得最大的效率,得到更大的拉力。
就算是同级别的电机,因为功率不同,减速比也是不同的。

网友B:
我说几句啊:
每个螺旋桨有一定的设计转速和设计推力,还有相应的最佳飞行速度。这样发动机的功率也就定了。
首先选择的是你的最佳飞行速度,然后呢是推力,这时你就可以知道要多大功率的发动机了,相同功率的发动机有不同的转速和扭距组合。选定转速或者扭距后就确定了发动机型号。然后按厂方提供的数据选择螺旋桨好了(一般按转速和发动机功率排列)。
如果一定要摸黑干,哪可以用类比的方法。先找个和你的飞机速度尺寸重量类型相仿的商品机,看看它用的是什么的发动机和奖。然后将数据移到你的机上。
你增加了发动机功率,如果为的是增强高速飞行的速度,那么桨直径可以不变,加大螺距即可。如果为的是增强低速飞机的加速性,那么用更大直径的桨,螺距保持不变。
还有个问题是你所谓的大推力是指飞机不动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它在飞行时候的推力。地面推力不用太关心它。
[ Last edited by 海上翼 on 2005-5-9 at 1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