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有人卖混控,不忿,一天时间自制混控成功,共享!

楼主(2005-04-16):
昨天看到有人卖混控,不忿,一天时间自制混控成功,共享!
源程序 1.0版本,写了一个小时,没有优化,轻微有点抖舵,有时间再修改!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sig=0;
unsigned int elevator=1500;
unsigned int aileron=1500;
sbit int_0=P3^2;
sbit int_1=P3^3;
sbit CH0=P1^6;
sbit CH1=P1^7;
/********************************************/
void int_sever(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char sum;
TMOD=0x01;
temp=65535-temp;
sum=(unsigned char)(temp>>0x08);
TH0=sum;
sum=(unsigned char)(temp&0xff);
TL0=sum;
TR0=1;
while(!TF0){;}
TF0=0;
TR0=0;
TH0=0x00;TL0=0x00;
}
/********************************************/
V_DSP()
{
unsigned int E;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E_sig;
unsigned char A_sig;
if(elevator>=1500)    {E=elevator-1500;E_sig=1;}
else                  {E=1500-elevator;E_sig=0;}
if(aileron>=1500)     {A=aileron-1500;A_sig=1;}
else                  {A=1500-aileron;A_sig=0;}

if(E_sig==1)          {elevator=1500+E; aileron=1500+E;}
else                  {elevator=1500-E; aileron=1500-E;}
if(A_sig==1)          {elevator+=A; aileron-=A;}
else                  {elevator-=A; aileron+=A;}
}
/********************************************/
unsigned int impluse_A()
{
unsigned int counter;
unsigned char sum;
sum=TH0;
counter=sum;
counter=(counter<<0x08)|TL0;
TH0=0x00;TL0=0x00;
return(counter);
}
/********************************************/
unsigned int impluse_B()
{
unsigned int name;
unsigned char sum;
sum=TH1;
name=sum;
name=(name<<0x08)|TL1;
TH1=0x00;TL1=0x00;
return(name);
}
/********************************************/
void main()
{
CH0=0;CH1=0;
while(1)
{
   TMOD=0x99;
   TH0=0x00;TL0=0x00;TH1=0x00;TL1=0x00;
    while((int_0==1)||(int_1==1))
    {
     if(int_0==1)
     {TR0=1;while(int_0==1){;}TR0=0;  aileron=impluse_A(); sig++;}
     else if(int_1==1)
     {TR1=1;while(int_1==1){;}TR1=0; elevator=impluse_B(); sig++;}
     else;
    }
   while(sig>=2)
   {
  V_DSP();
    CH0=1;int_sever(aileron);  CH0=0;
    CH1=1;int_sever(elevator); CH1=0;
        sig=0;
   }
}
}

[ Last edited by suncxc on 2005-7-28 at 23:37 ]

网友:
党的好儿女!
敬佩!!

网友:
技术交流就要这样,好,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啊?我想试试看啊。。用什么单片机呢?我的ISP实验板只支持AT89S51的。。可惜可惜。写不到其它的芯片。。

网友:
程序上加一些注释就好了

网友:
是用2051?那你还需要加上MAX706,防止程序跑乱。不同的遥控器输出的信号宽度有差别的,这样会造成舵机运转的不平滑。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
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
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手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手手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高高手手手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手手高高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高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高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手高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手手手手高

网友:
还是好人多啊!!!!!
顶!!!

网友:
把元器件的参数写上就OK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用什么单片机呢?我的实验板支持hen duo xin pian。ke yi 写hao duo 的芯片

网友:
这里的高人可真多呀,高实在是高.

楼主:
ollie  在 2005-4-26 10:11 AM 发表:

把元器件的参数写上就OK了。

   电路很简单的,看PCB就行拉,至于说到程序跑飞的问题,我觉得2051相当的稳定,加上程序陷阱就没问题了,不至于加狗,我的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没试过程序跑死的
  写这个东西,主要是抛砖引玉,让大家把好东西都发上来,支持共享,至于商家,我觉得也不至于把我的这个小东西拿来发财
发张这个混控在我的非以上的样子

楼主:
cst  在 2005-4-26 09:12 PM 发表:

没有电路图?用什么单片机呢?我的实验板支持hen duo xin pian。ke yi 写hao duo 的芯片

可以QQ交流啊,我加了你了啊,电池还要靠老大你呢

网友:
呵呵,好长时间没写程序了看代码好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