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

楼主(2005-04-16):
相机如何自动调焦距啊~  在不减少5通的情况啊`
怎么遥控啊?
请教

网友:
zwm2121550  在 2005-4-16 04:38 AM 发表:

相机如何自动调焦距啊~  在不减少5通的情况啊`
怎么遥控啊?
请教

装在飞机上的照相机因为飞机一直在运动,所以是无法使用自动调焦功能的。通常都是把相机的自动焦距关闭,并手动调到无穷远。

[ Last edited by draganfly on 2005-4-16 at 14:09 ]

楼主:
啊~  可以在地面戴眼镜看就更好了, 不知道多少米

网友(2005-05-18):
用一个通道控制快门?

网友(2005-07-12):
只需要380元,共有12各控制点,可以控制12个动作,距离800到1000米,但是这个控制器不能做线性控制。

网友:
你说的这东西那有卖

网友:
平流层  在 2005-7-12 11:37 AM 发表:

只需要380元,共有12各控制点,可以控制12个动作,距离800到1000米,但是这个控制器不能做线性控制。

那里有卖的呀  我想要

网友:
我在北京知春电子城买的,如果你离的远我可以寄给你

网友:
12个开关控制点是不是通过继电器吸短实现的?

网友(2005-08-15):
没错,继电器开关点,你可以用一个1或2个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