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T4YF加第5比例通道成功

楼主(2005-04-16):
看到不少兄弟将T4VF加第5-7通道,就想把自己的4YF改成5通道或6....,
但是一直找不到P6347的内部资料,通道部分一直没敢改动,
只是加装了幅翼大小舵开关、熄火开关。
看到前面的贴子,仔细研究P6347和4051的电路结构,发现4051模拟开关只用了4路,
(4051的13、14、12、15脚是开关0、1、2、3路,1、2、4、5脚是开关4、5、6、7路)
还空4路,而且4051开关电路的输入部分与连接P6347的输出部分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觉得既然调节电位器的调节电压通过4051再到P6347,那么预留的ST5只要接到4051的相应开关上,(如果4YF有多余的空闲通道)第5通道就应该可以用。不必再考虑P6347的内部电路。
大胆将ST5接上一个电位器(手上只有20K的),防止舵机行程过大将电位器调到中点(大概是吧,万用表不准)。断开4051的1、2脚线路板。

接上136接收机,暂时把幅翼接到通道5上。
闭眼...
开机....
没冒烟...
拧一下电位器....
幅翼动了...

等搞一个合适的电位器安上就能用第5通道了(受轮或投弹)兴奋·#¥%—

没相机,借模友图用一下。

其他通道晚上再研究研究。

打X处断开

楼主:
J19最好加个贴片式保险。

网友:
厉害!我也赶快去改,不知道J19加个什么贴片保险呢?请指教!

楼主:
还没想好,不知道电位器并多了影响大不大(ST1--ST5,5个通道电位器是并联的)

网友:
我想既然他都预留了第5通道的连接点,应该问题不大吧!贴片保险可不可参照其他通道的呢?

楼主:
应该可以,1-4通道好象没加

[ Last edited by dafangli2002 on 2005-4-16 at 10:05 ]

网友:
有了结果告诉我哦,我也想要4VF变成6VF

网友:
改五通到不是什么难事,我也改成了,就是想飞油直,不知道油直遥控器和别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要是凭空变成了6VF/8VF,那多么划算呢~~~

网友:
能改成8通道吗?

楼主:
我只有6通接收机,只能试到6通,有时间再试一试第6通道。

网友:
请问哪位会做8通道6舵机的PCM遥控器?

网友:
我还在想买4VF、4YF或是三和的VG400的那一个。看来买4YF要强些,4通价格买5通设备

网友:
我有好多4VF,呵呵

网友:
long_zheng_h  在 2005-4-18 03:49 PM 发表:

我还在想买4VF、4YF或是三和的VG400的那一个。看来买4YF要强些,4通价格买5通设备

4VF也可以改出第5通道的!
三和的VG400是电脑版的,功能应该最强!

网友A(2005-06-10):
高!六通加上了吗?

网友B:
我的4vf内的集成电路是fp6335,哪位高手能帮忙指点改成5通的?先谢了。

网友C:
抱歉!!!
最近特忙,没时间,嗳....为了生活只好先放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