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起飞马上就往左翻滚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5-04-16):
我的25级小金星,一起飞马上就往左翻滚,翻滚的幅度还很大,打舵都调不过来,直到炸机(在地下已经调整好副翼剧中了的)。当时没有风,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尾翼?风?机翼仰角左右不对称?

网友B:
用的多大的发动机?浆?

网友C:
动了微调.所以说数控微调就是好呀!

网友D:
以上的都有可能,发动机安装有没有右拉角呀!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E:
看了楼主飞的录像,,够烂的,,。

楼主:
我的飞机是比较烂,摔了不少次了,主翼两边的升力大概不平均。结合今天炸机的情况,我猜测大概是:首要原因是油箱加压管不明原因被堵,发动机吸不上油(我把飞机拣回来后发现加油管的堵头都被吸到加油管里面去了,油箱内负压),致使拉力不够;主翼左边可能先失速,引起翻滚,最后飞机是倒扣下来的。

网友A:
损失怎么样?~

楼主:
飞机尾巴沿旧伤断了,这个能修好。主要是发动机炸断了,断成了三截。

网友A:
发动机成了3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