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鸟Ka-50推出无发射机款,玩家可自配发射机

楼主(2005-04-16):
(无正文)

网友:
我买的是35号机有刷版套装的,请问这个机配的发射机能用在KA-50上吗

[ Last edited by 金轮法王 on 2005-4-17 at 00:16 ]

楼主:
只要是PPM的发射机都可以,但要注意要和接收机频率一致。

网友:
有没有不带陀螺仪和舵机、混控器的纯空机版?我手里有一堆陀螺、有刷电调、电池什么的零件。把浆1接第三通道,浆2串陀螺接第四通道,然后在发射机里设一个混控就行了吧

楼主: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
这样卖多少钱?

网友:
是啊 可不可以这么卖我一套咧~~

网友:
我也想要,目前情况和青年一样。2个PG-03和电调不知道放到什么上面好。

网友:
daka  在 2005-4-18 01:44 PM 发表:

我也想要,目前情况和青年一样。2个PG-03和电调不知道放到什么上面好。

这些我也都有,接受机什么的也有的是。  就是差个机身。自己做加工难度大。   这个小飞机没事能在屋里玩。

能不能卖纯空机版(不含接受、舵机,只有电机和机身)?   未组装的也可。一堆散件,应该能从厂家拿来的。  便宜点,别超150(含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