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又坏掉了,郁闷到极度。。。。。。

楼主(2005-04-16):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修雷鸟,没有修好。。。。。

果然今天雷鸟又坏了。。。。

尾马达的焊接脱落,我重新焊好后,尾电机就不工作了,起先以为是尾电机烧了,但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拿了一节电池,直接接到尾电机上,尾电机转的很正常。。。。

重新接好雷鸟,油门一推,尾电机还是不转,拿了一个万用表量了一下,靠,输出到尾电机的2根电线没有电压啊,难道是电线中间坏了?或者是混控坏了?

555555。。。。。。。。有朋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真是混控有可能挂了啊

网友:
我的雷鸟的混控也挂了。 还没怎么用。但上面的灯插上电池就亮。也看不出来有烧了的痕迹。奇怪。

网友:
所以建议买空机,用好的遥控的自带混控

楼主:
那如果真的是混控坏了的话,我再配一个混控不用雷鸟的行吗?有没有好的,可以用在雷鸟上的推荐一下呢?

网友:
用飞达混控。用发射机上的混控很麻烦。还要用两个电调。也不划算。

楼主:
hyx6688  在 2005-4-17 12:48 PM 发表:

用飞达混控。用发射机上的混控很麻烦。还要用两个电调。也不划算。

不知道哪里有卖,价格便宜吗?

网友:
混控出问题了

网友:
tomye  在 2005-4-17 01:17 PM 发表:

不知道哪里有卖,价格便宜吗?

就在5imx上有。比雷鸟的混控的价格高点点。

网友:
楼主别急,去看看这个文章,也许能自己修好的。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31228b.htm

楼主:
jackyzh  在 2005-4-17 05:53 PM 发表:

楼主别急,去看看这个文章,也许能自己修好的。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31228b.htm

谢谢你的帮助,我已经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还按里面的方法检查了一下,我的尾马达接线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我估计可能是芯片坏了吧。。。。

:(

楼主:
hyx6688  在 2005-4-17 03:24 PM 发表:

就在5imx上有。比雷鸟的混控的价格高点点。

可以不用修改的直接接到雷鸟上吗?

网友:
本来就是直接用的。不用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