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通野牛3游戏手柄不完全爽玩G2

楼主(2005-04-17):
北通野牛3游戏手柄是USB接口的,带有左、右两个摇杆,手感上比较接近飞机遥控器
安装好手柄进入G2后,校准遥控器时,副翼、方向舵、升降舵均有反应,偏偏油门毫无反应,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4通只认3通吧。。。
除油门外,3个通道都可以-100%~+100%变化,而且非常准,不跳,油门定在-33%的位置,不会变化。
这样勉强试飞了几次,均告失败,极度郁闷ING。。。
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了。。。开关,在开关设置中选。。。开关瞬间有效,然后在高级设置中把
chanel 3 (throttle)放在了joystick switch 1上,这时按下手柄A键,油门顿显100%。再按一次A油门又为0。。。
有趣的情况发生了,模拟方式下的北通手柄可高精度的控制飞机上下、翻滚,绝无跳舵烦恼,而起飞和降落就只好开关油门了。。。好象玩具。。有背RC精神。。。

楼主:
今天修改了注册表,4个通道都找到了,感觉用手柄玩油门不太好控制,飞机上下左右太灵活了,不太适应。好处就是不用到处找狗之类的东东,而且没有部分遥控器音频线使用时在一个通道上有两个周期运动的烦恼。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楼主指点如何改注册表的。

网友:
请高手帮忙呀!

网友:
我用的是清华同方的4通道手柄,只是需要找一下通道而已!

楼主:
注册表修改:

电脑左下脚:“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确定--依次点击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找到你的野牛3,可能是“VID_045...之类”的--点击打开找到Axes,没改前有0,1,2,5共4个文件夹--把后面2个分别更名为5,6--即成为0,1,5,6文件夹(他们对应左右遥杆的轴X,Y,油门,方向舵)--保存--重起电脑--OK?

网友:
非常感谢wjytjj,果真OK了,其实我前面的步骤都对了,只是少了最后一步“重起电脑”,害得我郁闷好几天。这下好了,也给其他人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