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嘴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5-04-17):
~~
[ Last edited by zwm2121550 on 2005-4-18 at 15:07 ]

网友A:
加油用的重锤

楼主:
把这个接好管子放到油桶里吗? 然后在用加油器,往机机加油/?

楼主:
下面这张图呢

网友B:
zwm2121550
在 2005-4-18 03:10 PM 发表:
下面这张图呢
射油用的呵呵

网友C:
这两个东东是油泵上的!!!上面一个是吸油嘴,里面有个油滤,下面的哪个是加油嘴!!!

网友D:
下面那个是油泵的出油嘴